[求助] innovus问题讨论

楼主(2020-12-02):
请问各位大神,innovus可以把job投到两台服务器上并行计算吗?就类似calibre可以投到若干个服务器上,每个服务器的core都可以去使用?

网友:
mark 一下,还真没有遇到过这种,应该是可以的
Usage: setMultiCpuUsage [-help] [-acquireLicense <integer>] [-autoPageFaultMonitor {0 1 2 3}] [-cpuPerRemoteHost <integer>] [-keepLicense {true false}] [-licenseList <string>] [-localCpu <string>]
                        [-releaseLicense] [-remoteHost <integer>] [-reset] [-threadInfo {0 1 2}] [-verbose]

-help                           # Prints out the command usage
-acquireLicense <integer>       # Get the specified number of multi cpu licenses (int, optional)
-autoPageFaultMonitor {0 1 2 3} # Set the warning rank for performance issue caused by page fault (default=0) (enum, optional)
-cpuPerRemoteHost <integer>     # Number of CPUs available on every remote host (server) (uint, optional)
-keepLicense {true false}       # Set a flag to indicate whether the multicpu license should be kept or not (enum, optional)
-licenseList <string>           # Specify the list/order of licenses the tool should use for multi cpu operations (string, optional)
-localCpu <string>              # Number of available local CPUs (for distribution or threading) (string, optional)
-releaseLicense                 # Release any multi cpu licenses (bool, optional)
-remoteHost <integer>           # Number of available remote hosts (servers) (uint, optional)
-reset                          # reset all distribute parameters (bool, optional)
-threadInfo {0 1 2}             # Print informational thread messages (enum, optional)
-verbose                        # Provide verbose messages when changing the settings (bool, optional)

网友A:
你说的是分布式运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分布式运算吗

是这个意思

网友A:
这个是需要单独的license,举例说明,4台32核机器,主机将job split成4分,调用3台分机同步进行运算。可以实现加速计算

网友(2022-12-19):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需要单独的license,举例说明,4台32核机器,主机将job split成4分,调用3台分机同步进行运算。可以 ...

补充一下,这种情况根据User Guide,需要4台机器上都有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