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老项目

楼主(2020-12-02):
现在接手了一个老项目。知道他的工作协议,请问需要怎么分析才能知道原来写这个RTL代码人的想法。我现在从时钟入手的,但是分析起来好麻烦。这个没有文档说明,只有代码。。。。。。
刚入行, 有没有有经验的同僚提供一个思路。

网友A:
通过仿真结合猜想是最好的方式

网友:
仿真查看波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仿真结合猜想是最好的方式

现在就是这样的。

网友:
就像楼上说的,没有捷径。
项目开发严格上是要写设计文档的,看来你的前任未必写了,然后也未必交给你了。
VIVADO可以打开RTL ANALYSIS,简单看一下代码的框图,也是有帮助的。

网友B:
信号分两大类,控制类信号和数据类信号,找主要的控制信号和数据信号,观察控制信号产生逻辑和数据信号运算流程。
说是这么说,没得注释也没得说明如果模块复杂了编码混乱的话基本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分两大类,控制类信号和数据类信号,找主要的控制信号和数据信号,观察控制信号产生逻辑和数据信号运算 ...

注释很少,也没有说明文档。十几年前的代码了,我看起来感觉很混乱。

网友:
知道协议的话,就先把代码中的协议部分搞懂,应该有所帮助

网友C:
有协议就可以了,为啥还要分析代码,除非你自己想写个新的替换,旧代码如果验证没问题仍可继续使用的话直接当黑盒处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协议就可以了,为啥还要分析代码,除非你自己想写个新的替换,旧代码如果验证没问题仍可继续使用的话直接 ...

要改进协议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