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后激励与输出均为0

楼主(2020-12-02):
运行后提示如下

**info** (sim.sp:15) DC voltage reset to initial transient source value              in source        0:ven                 new dc=  0.0000D+00
  **warning** (sim.sp:11) Value of resistance r0 defined is limited to   1.000E-05 (RESMIN). Please specify a resistor value larger than the value of option RESMIN or set option RESMIN to a smaller value.

**warning** the following singular supplies were terminated to 1 meg resistor
   supply       node1            node2
  ven                     0:en               defined in subckt 0                     0:0                defined in subckt 0
  vin                     0:vin              defined in subckt 0                     0:0                defined in subckt 0

*****************************************************************
******  option summary
******
runlvl  = 3         bypass  = 2
1****** HSPICE -- G-2012.06-SP1 32-BIT (Aug 27 2012) RHEL32 ******
******
.inc'/home/Lamperouge/simulation/ldo/netlist'

  ******  operating point information tnom=  25.000 temp=  25.000 *****
***** operating point status is all       simulation time is     0.
    node    =voltage      node    =voltage      node    =voltage

+0:en      =   0.      0:pin4    =   0.      0:vin     =   0.
+0:vout    =   0.

**** voltage sources

subckt
element  0:ven      0:vin
  volts      0.         0.
  current    0.         0.
  power      0.         0.

     total voltage source power dissipation=    0.            watts

**** resistors

subckt
element  0:r0       0:r1
  r value   10.0000u  100.0000
  v drop     0.         0.
  current    0.         0.
  power      0.         0.

**warning**  no transient analysis requested ... no operating point is saved

          ***** job concluded
1****** HSPICE -- G-2012.06-SP1 32-BIT (Aug 27 2012) RHEL32 ******
******
.inc'/home/Lamperouge/simulation/ldo/netlist'

  ******  job statistics summary tnom=  25.000 temp=  25.000 *****

******  Machine Information  ******
CPU:
model name        : Intel(R) Xeon(R) CPU E5-2682 v4 @ 2.50GHz
cpu MHz        : 2500.075

OS:
Linux version 2.6.32-754.el6.x86_64 (mockbuild@x86-033.build.eng.bos.redhat.com) (gcc version 4.4.7 20120313 (Red Hat 4.4.7-23) (GCC) ) #1 SMP Thu May 24 18:18:25 EDT 2018

  ******  HSPICE Threads Information  ******

  Command Line Threads Count :     1
  Available CPU Count        :    64
  Actual Threads Count       :     1

  ******  Circuit Statistics  ******
  # nodes       =       5 # elements   =       6
  # resistors   =       4 # capacitors =       0 # inductors   =       0
  # mutual_inds =       0 # vccs       =       0 # vcvs        =       0
  # cccs        =       0 # ccvs       =       0 # volt_srcs   =       2
  # curr_srcs   =       0 # diodes     =       0 # bjts        =       0
  # jfets       =       0 # mosfets    =       0 # U elements  =       0
  # T elements  =       0 # W elements =       0 # B elements  =       0
  # S elements  =       0 # P elements =       0 # va device   =       0
  # vector_srcs =       0 # N elements =       0

  ******  Runtime Statistics (seconds)  ******

  analysis           time    # points   tot. iter  conv.iter
  op point           0.00           1           3
  dc sweep           0.20        1751        3503
  readin             0.20
  errchk             0.01
  setup              0.00
  output             0.00

           peak memory used        101.98 megabytes
           total cpu time            0.41 seconds
           total elapsed time        0.70 seconds
           job started at     17:09:22 12/02/2020
           job ended   at     17:09:23 12/02/2020

>info:         ***** hspice job concluded
lic: Release hspice token(s)
lic: total license checkout elapse time:        0.22(s)

目的是测试输出随温度的变化,但所有pin的波形都是为0的直线
r0 vout pin4 0
r1 vout gnd 100

vin vin gnd PWL 0 0 100u 0 100.001u 4.0
ven en gnd PWL 0 0 1000u 0 1000.001u 4.0

.dc temp -50 125 0.1
.probe v(vout)
.temp 25
.op 10m

.save
.option post
.end

网友A:
2个PWL激励源没有设置DC值, 在DC扫描下默认为0V, 所以没有输出; 可以试试改成
vin vin gnd 4.0 PWL 0 0 100u 0 100.001u 4.0
ven en gnd 4.0 PWL 0 0 1000u 0 1000.001u 4.0
这样DC值为4V, 再做DC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PWL激励源没有设置DC值, 在DC扫描下默认为0V, 所以没有输出; 可以试试改成
vin vin gnd 4.0 PWL 0 0 10 ...

您好,感谢回复,这次还是没结果,详情如下:
  **warning** (sim.sp:11) Value of resistance r0 defined is limited to   1.000E-05 (RESMIN). Please specify a resistor value larger than the value of option RESMIN or set option RESMIN to a smaller value.

**warning** the following singular supplies were terminated to 1 meg resistor
   supply       node1            node2
  ven                     0:en               defined in subckt 0                     0:0                defined in subckt 0
  vin                     0:vin              defined in subckt 0                     0:0                defined in subckt 0

*****************************************************************
******  option summary
******
runlvl  = 3         bypass  = 2

          ***** job concluded
1****** HSPICE -- G-2012.06-SP1 32-BIT (Aug 27 2012) RHEL32 ******
******
.inc'/home/Lamperouge/simulation/ldo/netlist'

  ******  job statistics summary tnom=  25.000 temp=  25.000 *****

******  Machine Information  ******
CPU:
model name        : Intel(R) Xeon(R) CPU E5-2682 v4 @ 2.50GHz
cpu MHz        : 2500.032

OS:
Linux version 2.6.32-754.el6.x86_64 (mockbuild@x86-033.build.eng.bos.redhat.com) (gcc version 4.4.7 20120313 (Red Hat 4.4.7-23) (GCC) ) #1 SMP Thu May 24 18:18:25 EDT 2018

  ******  HSPICE Threads Information  ******

  Command Line Threads Count :     1
  Available CPU Count        :    64
  Actual Threads Count       :     1

  ******  Circuit Statistics  ******
  # nodes       =       5 # elements   =       6
  # resistors   =       4 # capacitors =       0 # inductors   =       0
  # mutual_inds =       0 # vccs       =       0 # vcvs        =       0
  # cccs        =       0 # ccvs       =       0 # volt_srcs   =       2
  # curr_srcs   =       0 # diodes     =       0 # bjts        =       0
  # jfets       =       0 # mosfets    =       0 # U elements  =       0
  # T elements  =       0 # W elements =       0 # B elements  =       0
  # S elements  =       0 # P elements =       0 # va device   =       0
  # vector_srcs =       0 # N elements =       0

  ******  Runtime Statistics (seconds)  ******

  analysis           time    # points   tot. iter  conv.iter
  op point           0.00           1           0
  dc sweep           0.22        1751        3503
  readin             0.21
  errchk             0.00
  setup              0.00
  output             0.00

           peak memory used        101.98 megabytes
           total cpu time            0.43 seconds
           total elapsed time        0.71 seconds
           job started at     10:32:04 12/08/2020
           job ended   at     10:32:05 12/08/2020

>info:         ***** hspice job concluded
lic: Release hspice token(s)
lic: total license checkout elapse time:        0.22(s)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PWL激励源没有设置DC值, 在DC扫描下默认为0V, 所以没有输出; 可以试试改成
vin vin gnd 4.0 PWL 0 0 10 ...

您好,感谢回答,这次还是没有结果:
  **warning** (sim.sp:11) Value of resistance r0 defined is limited to   1.000E-05 (RESMIN). Please specify a resistor value larger than the value of option RESMIN or set option RESMIN to a smaller value.

**warning** the following singular supplies were terminated to 1 meg resistor
   supply       node1            node2
  ven                     0:en               defined in subckt 0                     0:0                defined in subckt 0
  vin                     0:vin              defined in subckt 0                     0:0                defined in subckt 0

*****************************************************************
******  option summary
******
runlvl  = 3         bypass  = 2

          ***** job concluded
1****** HSPICE -- G-2012.06-SP1 32-BIT (Aug 27 2012) RHEL32 ******
******
.inc'/home/Lamperouge/simulation/ldo/netlist'

  ******  job statistics summary tnom=  25.000 temp=  25.000 *****

******  Machine Information  ******
CPU:
model name        : Intel(R) Xeon(R) CPU E5-2682 v4 @ 2.50GHz
cpu MHz        : 2500.032

OS:
Linux version 2.6.32-754.el6.x86_64 (mockbuild@x86-033.build.eng.bos.redhat.com) (gcc version 4.4.7 20120313 (Red Hat 4.4.7-23) (GCC) ) #1 SMP Thu May 24 18:18:25 EDT 2018

  ******  HSPICE Threads Information  ******

  Command Line Threads Count :     1
  Available CPU Count        :    64
  Actual Threads Count       :     1

  ******  Circuit Statistics  ******
  # nodes       =       5 # elements   =       6
  # resistors   =       4 # capacitors =       0 # inductors   =       0
  # mutual_inds =       0 # vccs       =       0 # vcvs        =       0
  # cccs        =       0 # ccvs       =       0 # volt_srcs   =       2
  # curr_srcs   =       0 # diodes     =       0 # bjts        =       0
  # jfets       =       0 # mosfets    =       0 # U elements  =       0
  # T elements  =       0 # W elements =       0 # B elements  =       0
  # S elements  =       0 # P elements =       0 # va device   =       0
  # vector_srcs =       0 # N elements =       0

  ******  Runtime Statistics (seconds)  ******

  analysis           time    # points   tot. iter  conv.iter
  op point           0.00           1           0
  dc sweep           0.22        1751        3503
  readin             0.21
  errchk             0.00
  setup              0.00
  output             0.00

           peak memory used        101.98 megabytes
           total cpu time            0.43 seconds
           total elapsed time        0.71 seconds
           job started at     10:32:04 12/08/2020
           job ended   at     10:32:05 12/08/2020

>info:         ***** hspice job concluded
lic: Release hspice token(s)
lic: total license checkout elapse time:        0.22(s)

网友A:
从warning看, 你的vin和ven所接的in和en节点是floating的节点, 没有接到电路上, 可以检查一下电路上对应的节点名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warning看, 你的vin和ven所接的in和en节点是floating的节点, 没有接到电路上, 可以检查一下电路上对应的 ...

还是不行,后来放弃pwl语句后才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