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一个BJT基准电压电路求解

楼主(2020-12-02):
有没有大神可以解释一下这个电路,新手对BJT电路不是很熟悉,谢谢了             997112404

网友:
输出的基准电压是通过调Δvbe的那个电阻上的阻值,RC串联的应该是补偿,五管输出的RC应该是滤波,倒数第二级是个共源,最后一级一个管子不知道是个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