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器件名字

楼主(2020-12-02):
老哥们,我这pex出来的器件名字是如图所示的,出了一堆警告,
和版图以及原理图的名字都对不上,有大佬知道这个怎么搞么

网友A:
这不是挺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挺好的吗

老哥,我的意思是第一个器件提取出来的是X2_M0,但版图和原理图上的名字是NM0,就会有警告说原理图里没有X2_M0这个器件

网友B:
什么东西出警告?警告了些啥?

网友C:
LVS过了吗?

网友D:
这个似乎把netlist作为spice netlist了,自动把instance前面加了X,一般默认是加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VS过了吗?

lvs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东西出警告?警告了些啥?

pex之后出了警告,这些警告
,名字确实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似乎把netlist作为spice netlist了,自动把instance前面加了X,一般默认是加I的。 ...

老哥,那怎么能让calibre里的名字和版图里的名字对上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那怎么能让calibre里的名字和版图里的名字对上呢

这个也不好说,你要先去看看生成calibre view之前的netlist是怎么写的,这个应该不同的工艺好像不太一样。一般的格式应该是
mr_pi “器件名” “例化名” ‘(连接关系) ‘(参数)‘(坐标)
主要是看看器件名和caliview.cellmap中定义的名称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需要修改一个就好了。如果不是这个原因,那就只能再想办法了。

网友E:
PEX-> PEX OPtions ->Format ->Formatter map file

具体怎么编辑map file见calibre帮助文档svrf_ur中PEX BA Mapfile 一节有详情

楼主:
引用 网友E:
PEX-> PEX OPtions ->Format ->Formatter map file

具体怎么编辑map file见calibre帮助文档svrf_ur中PEX B ...

老哥,我用的是工艺里提供的calview.cellmap文件。是不是工艺库中的文件应该问题不大呀

楼主:
问题解决了,之前是因为设置的output->netlist->format=calibre , use name from layout,要生成的却是schematic形式的calibreview,所以生成的calibre和schematic名字不匹配,use name form 设置成schematic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