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控制逻辑如何做

楼主(2020-12-03):
想问下各位大佬,SAR ADC的控制逻辑一般是用什么做出来的,verilog吗?

网友A:
这种异步逻辑,当然是用stdcell手搭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异步逻辑,当然是用stdcell手搭更方便

大佬有没有相关资料

网友:
SAR 的控制逻辑通常是一个状态机,实现 binary search 算法。加上 correction, 稍微复杂一些。
Verilog 写 RTL,综合,place and route,做成一个小的数字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有没有相关资料

Logic这种东西,感觉已经成熟到不会有人写Paper了;
如果实在要找,可能有的学位论文里面会写;

我个人感觉把时序图画出来,电路差不多就可以搭出来了,
然后把需要插Delay的地方插delay保证好时序就八九不离十了;

网友:
by gate logic 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