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增益随着温度降低了6dB

楼主(2020-12-03):
大家好,我目前在设计一个运算放大器,目前低温时增益在90dB而在125℃时,增益却只有84dB,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高低温变化正常,只要满足amp增益最低要求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低温变化正常,只要满足amp增益最低要求就行了

好呢,谢谢你哈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但不妨碍分析原因。
猜测是由于载流子迁移率随温度上升而下降导致输入管跨导减小,降低整体增益。

网友:
假设增益为gm*RL
gm正比于Id/vdsat
RL正比于1/Id
两者相乘,得到增益正比于1/vdsat
高温下vth会减小,如果vgs不变vdsat增大,这样看增益是会减小。

网友:
一定有差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