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个100f的电容是什么?

楼主(2020-12-03):
这个里边2nH是导线 这个并联的100f电容也是导线模型的一部分么?

网友:
C是走线,,键合线等(无论考虑用什么)的总寄生电容。

网友A:
电感,电容可能是模拟地线回路的寄生效应(例如封装,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电容可能是模拟地线回路的寄生效应(例如封装,引线)。

电感肯定是,电容也是么?

网友B:
可能是磁珠模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磁珠模型吧

这里说磁珠的模型是电阻和电感的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