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PI DSI2Rx controller上FPGA板子如何验证?

楼主(2020-12-03):
各位大佬,因为工作需要,在完成了DSI2RX 控制器的编写之后需要移植到FPGA平台上进行实际的平台验证,请教下你们都是用的是什么硬件平台,与DSI2RX控制器外接的显示器又是哪个型号(支持DSC命令模式的)?

网友(2021-06-26):
在FPGA上做MIPI的话,xilinx的7系列fpga就可以,但是在硬件设计上有一些特殊要求。如果使用xilinx的 UltraScale或者MPSoC器件的话,硬件上相对简单一些。但只有特定的io可以用作mipi的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