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串行输出有什么协议吗?

楼主(2020-12-03):
adc串行输出有什么协议?有热心网友告诉我一下吗?低速和高速的协议是否需要不同的协议?

楼主:
这是一个ADC常用的输出协议吗?假如芯片测试的话,输出通过什么方式来读取数据?

网友A:
IIC,SPI,甚至也可以自己造?

芯片量产测试的时候,还有用jtag特殊模式输出采样值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IIC,SPI,甚至也可以自己造?

芯片量产测试的时候,还有用jtag特殊模式输出采样值的操作 ...

我想问下,adc串行输出的芯片可以用什么设备测试?不同设备需要的协议不一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adc串行输出的芯片可以用什么设备测试?不同设备需要的协议不一样吗? ...

你是说量产测试,还是单纯的测试某个adc芯片功能?你的需求我不是很明确。。

单纯测试adc芯片的话,使用带有对应接口的MCU或者SOC,编程序就可以了

如果是音频adc,有音频分析仪可以使用的,回环到设备端测试的话,需要芯片支持iis接口输出,iic或者spi好像不支持

我记得adi有一个adc/dac的性能评估板,按照评估板的使用说明,连接待测芯片,pc上可以自动测试一下性能参数,具体需要看官网描述

如果是工厂批量生产,测试adc的性能,需要读取采样值,做fft计算的话,有的ATE设备是有专门测试ADC/DAC的模拟板卡,
板卡可以source一个1kHz的正弦波,adc数据输出接口,机台可以用pattern来capture采样值,采集到pc内存之后,,简单转换一下,,就可以直接调用机台的fft api算出相关的参数了,比如snr,thd,thd+n之类的。

至于adc串行的协议是什么,对于ATE机台来说没什么太大关系,只要io速率足够快,可以模拟出来各种协议,来主动配合芯片的协议

以上这几种可能的需求,不知道你是哪种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量产测试,还是单纯的测试某个adc芯片功能?你的需求我不是很明确。。

单纯测试adc芯片的话,使 ...

非常感谢您详细的解答!从中收益匪浅。
我的需求是测试芯片的性能,做fft计算。我是想知道是否有一些普遍的串行协议,假如自己设定一种的话,我怕流片后测试会变得十分艰难。

而且很抱歉我没有ATE设备,只有逻辑分析仪。所以没有一种确切的方案,我希望得到您宝贵的建议!!!能私聊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详细的解答!从中收益匪浅。
我的需求是测试芯片的性能,做fft计算。我是想知道是否有一些普遍 ...

没有ATE的话,我们一般是用MCU来做的,sram比较大一点,在芯片内部,用MCU采集比如16k个点,放在sram中,这16k个点是严格按照采样率来的,采集够了,在用串口把这些数据发回来,然后用matlab做fft

如果sram更大的话多存一些更好。

还有麻烦一些的是用fpga来做也可以,不管什么串行协议,fpga是可以灵活适配的,做法也是差不多类似的

这个adc是单芯片的adc还是mcu/soc的一个模块?

如果单芯片adc的话,串行协议,常见也就是iic和spi,可以参考adi和ti的产品,基本上也就是这两种。
如果是mcu/soc里边的adc模块的话,符合自己的需求的串行协议就行了,

ATE量产测试,没什么标准协议,有协议就行,机台是灵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