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ic618 CDB to OA

楼主(2020-12-03):
IC6.1.8之前版本的virtuoso都有GUI直接进行CDB to OA的操作,但是IC6.1.8之后的版本没有了该功能,求助ic618版本下如何进行CDB to OA的操作。

网友:
用旧版转好再打开

网友A:
ISR5还有的啊,其余版本没注意。再确认下?

网友B:
Use "cdb2oa" to conduct the conversion offline.

In a Linux terminal, issue the following command (to check whether cdb2oa is in the command search path):
   > which cdb2oa[Enter]
If the answer is affirmative, the sytem should respond something similar as show below:
   > /tools/IC617/tools/dfII/bin/cdb2oa
Type the command like below:

   > cdb2oa -h[Enter]

The Linux system should respond messages like the following: (You then have all you need to know about converting library in CDB format to that in OA format.)

Usage: cdb2oa -lib <t_libName> -cdslibpath <t_libPath> <options>

-lib <t_libName>  Specifies the name of the CDBA library to be translated.
                  Specify the name in the CDBA name space. This will also be
                  the name of the OpenAccess version of the library. You
                  cannot use the translator to rename a library.

-cdslibpath <t_libPath>
                  Specifies the path to the CDB library definitions file that
                  defines the library to be translated. The translator accepts
                  any file that uses standard Cadence cds.lib file syntax and
                  supports the use of the INCLUDE keyword in these files. If
                  you do not specify a filename, the translator defaults to
                  "cds.lib".

<options> can be any of the following:

-oalibpath <t_oaLibPath>
                  Specifies the directory for the OpenAccess version of the
                  library. The last element of the path must be the library
                  directory, into which the library cells and other files are
                  to be translated. Note that the cds.lib file is always
                  updated or created in the current directory. If you do not

                  current directory.

-cell <t_cellName>
                  Specifies the names of the cells to be translated. The
                  translator converts all of the cellviews present for the
                  specified cell names. To convert an individual cellview,
                  specify both -cell and -view.

-view <t_viewName>
                  Specifies the view names to be translated. The translator
                  converts all the views with the specified name. To convert
                  an individual cellview, specify both -cell and -view.

-viewtype <t_type>
                  Specifies the view types to be converted. Only cellviews
                  that map to the specified view type are translated.
                  Examples: maskLayout, schematic.

-topdown          Translates all of the cellviews associated with a single top
                  cellview. When using -topdown, you must also use the -cell
                  and -view arguments to specify the cellview to start from.
                  The translator processes all of the cellviews present for
                  that cellview and all of the cellviews present for each of
                  the cell masters referenced by that cellview.

-printonly        Reports what would be translated as a result of the cdb2oa
                  command, but performs no actual translation. The information
                  printed to the log file relates only to content of the
                  library in question. The -printonly argument cannot identify
                  interdependencies with other libraries.

-nooverwrite      Prevents the translator overwriting OpenAccess data. Instead,
                  it writes only data that does not already exist in the
                  OpenAccess library. By default, the translator overwrites
                  existing data in the OpenAccess library.

-ignorelocks      Ignores any edit locks on the CDBA data. By default, when a
                  source cellview is locked, it is not translated.
                  Note: This argument has no effect on edit locks in the
                  OpenAccess library, which the translator always honors.

-abspath          Specifies that the absolute path to the translated library
                  should be written into the cds.lib file. By default, the
                  relative path name is written into cds.lib, unless you
                  specify an absolute path with -oalibpath.

-layermapfile <t_fileName>
                  Specifies a name for the layer mapping file, which contains
                  the stream translation rules removed from the technology
                  file. By default, the file is named libName.layermap. It
                  is placed in the same directory as the technology file from
                  which it was derived.

-iccrulesfile <t_fileName>
                  Specifies the paths to ASCII files containing ICC rules. If you
                  specify a rules file, only that file is processed and any ICC rules
                  in the technology file are ignored. The rules are mapped to the
                  virtuosoDefaultSetup constraint group in the OpenAccess technology file
                  unless you specify a different constraint group using the
                  -iccconstraintgroup argument.

-mapundefinedpingroups {strong|weak|must}
                  Maps the pin groups that do not use subnet extensions ("undefined pin groups")
                  to strong, weak, or must connect OpenAccess pin groups depending on the value
                  specified.

-iccconstraintgroup <t_name>
                  Specifies the OpenAccess constraint group into which ICC
                  rules are mapped. The translator picks up these rules from
                  the CDB technology file or from a separate ASCII file
                  specified using the -iccrulesfile argument. By default, the
                  rules are stored in the virtuosoDefaultSetup constraint
                  group.

-iccrulesmapfile <t_name>
                  Specifies the path of the ASCII map file that maps ICC rules files to
                  constraint group names. The ASCII map file contains several entries in
                  the format "<ICC rules file path> <constraint group name>",
                  with each entry on a separate line. Do not use this argument along with
                  either -iccrulesfile or -iccconstraintgroup.

-createpathseg    Converts 2-point CDB paths to OpenAccess pathSeg objects. By
                  default, the CDB paths are converted to OpenAccess paths.

-nodropinvalidCV  Retains invalid cellview directories and their contents.

-keepdevicemasters
                  Creates OpenAccess cellview representations of CDB technology
                  device masters such as syContact, syPin, syRectPin, and
                  cdsVia. By default, syContact devices are mapped to
                  standardViaDef devices, syPin and syRectPin devices are
                  mapped to pin figures, then the device cellviews are removed
                  from the technology file. Use this argument to ensure that
                  pcells instantiating these devices continue to evaluate
                  correctly after conversion.
                  Note: Although the device masters are translated, they are
                  not recognized by the system as via objects.

-retainsympins       Disables the flattening of symbolic pins. This option can be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keepdevicemasters option only.

-convertnonmaskablesympins       <rect | dot | ignore>
           Specifies translator to convert non-maskable symbolic
           pins to rect pins or dot pins or ignore.

-disablecphuprev  Disables automatic CPH legacy data uprev.

-disablecmxuprev  Disables automatic CMX legacy data uprev.

-resetplacestatus { all | unplaced }
                  Resets the placement status of instances to "none". Specify
                  "all" to reset all instances, or "unplaced" to reset only
                  instances with placement status "unplaced". OpenAccess does
                  not display instances with placement status "unplaced".

-skipdir <t_list_of_dirNames>
                  Specifies a list of directory names to be skipped by the
                  translator. A directory with one of the specified names
                  is not translated.

-viamap <t_fileName>
                  Specifies a file listing the CDB via cellview masters to be
                  converted to oaCustomViaDefs in OpenAccess or to be mapped to any
                  existing stdViaDef in OpenAccess technology. If no stdViaDef is
                  given the translator adds the oaCustomViaDef definition to the
                  OpenAccess technology library and converts instances of the via
                  cellview to OpenAccess customVias referencing the new definition.
                  Note: You might need to have write permission to the OpenAccess
                  technology file to use this argument.

-mapviaparams     For symbolic device/cdsVia instances use parameters default values
                  from CDB instance masters, instead from OA stdViaDef parameters list.

-log <t_fileName>
                  Records the translation in the specified file.

-appendlog        Appends a record of the current translation to an existing
                  log file. You must use the -log argument to specify the log
                  file to which you want to append.

-report           Prints additional messages to the log file and standard
                  output indicating the progress of the translation.

-tbrule <t_fileName>
                  Specifies the source Toolbox rule file to be translated.

-prrulelib <t_libName>
                  The name of the prRules library to be created.

-prrulelibpath <t_prruleLibPath>
                  Specifies the directory for creating prRules library.
                  Note that the cds.lib file is always updated or created
                  in the current directory. If you do not specify -prrulelibpath,
                  -prrulelibpath, the library is created into the current directory.

-force            Force attach the specified prRules library.

-detectvias       Detect the via defs and create them in the database.

-nodm             Ignore DM settings.

-storedefaultspolicy   <usepcellvalue | usecdfvalue>
                  Specifies whether to consider CDF param or pcell superMaster
                  param while creating a param on the OA instance. If you do
                  not specify -storedefaultspolicy, pcell superMaster param
                  is considered.

-parampolicy      <abortontypedifference | abortondefaultvaluedifference
                  | abortonboth>
                  Specifies translator to abort when a mismatch of param
                  types and default values occur between CDF param and
                  default values occur between CDF param and pcell
                  superMaster param.

-loadskillfile    <userSkillFile>
                  Specifies the top level SKILL file containing device definitions,
                  which user wants to load during the translation.

-processskillfile  <skillFileName>
                  Specifies the SKILL file containing SKILL functions cdboaPreTrans() and cdboaPostTrans;
                  which user wants to load during the translation.

-scalelabelsize    <label scale factor>
                  Specifies a positive scaling factor for text labels.

-keepcdbinstparams   Retain CDB param defaults on instances.

-mapcdsviatocustviadef
                  Maps cdsVia with non-drawing purpose to customViaDef instead
                  of stdViaDef.

-exitifcdbtechnotexists
                  Specifies translator to abort if CDB technology library is not defined
                  in the CDB library definitions file.

-enumtostringparam
                  Specifies to translate CDB enum property to OpenAccess string parameter.

-pathtopolygon
                  Specifies to translate CDB path to OpenAccess polygon. Only the path with
                  a segment less than half width of the path will be converted.

-convertspecialchar
                  Specifies to convert all special characters except '$' and '?' for
                  instances and mosaics into '_'.

-h[elp]           Prints this text.

网友:
我记得IC618.030还是哪个版本提示后续版本会去除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R5还有的啊,其余版本没注意。再确认下?

.1.7版本是你这样,.1.8版本就少了CDB to OA这一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e "cdb2oa" to conduct the conversion offline.

In a Linux terminal, issue the following command (t ...

遇到这个错误。我待转CDB格式的Library是用的cmos65的工艺,但是转成OA后需要用tsmc65n的工艺。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C(2022-03-30):
引用 网友B:
Use "cdb2oa" to conduct the conversion offline.

In a Linux terminal, issue the following command (t ...

我这运行显示这样,怎么解决,用旧版换不太切合实际

网友(2022-05-15):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想知道怎么整

网友D(2022-06-30):
引用 网友B:
Use "cdb2oa" to conduct the conversion offline.

In a Linux terminal, issue the following command (t ...

cdb2oa -h以后报下列错误,感觉IC618已经去掉cdb2oa了

ERROR (CDBOA-2003):Support for the CDB to OpenAccess translator has been removed. Contact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 to discuss how to complete any outstanding migration tasks.

网友(2023-06-03):
引用 楼主:
遇到这个错误。我待转CDB格式的Library是用的cmos65的工艺,但是转成OA后需要用tsmc65n的工艺。这个怎么 ...

我也是,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4-01-25):
引用 网友C:
我这运行显示这样,怎么解决,用旧版换不太切合实际

问问解决了吗,我也显示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e "cdb2oa" to conduct the conversion offline.

In a Linux terminal, issue the following command (t ...

最新版的IC618把命令都移除了

网友(2024-03-16):
引用 网友D:
cdb2oa -h以后报下列错误,感觉IC618已经去掉cdb2oa了

ERROR (CDBOA-2003):Support for the CDB to Ope ...

也是遇到同一样的情况, 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2024-12-08):
引用 网友B:
Use "cdb2oa" to conduct the conversion offline.

In a Linux terminal, issue the following command (t ...

cdb2oa -lib <t_libName> -cdslibpath <t_libPath>

<t_libName> : process name
<t_libPath> : process directory
terminal directory should be another directory

网友(2025-03-18):
引用 网友C:
我这运行显示这样,怎么解决,用旧版换不太切合实际

一样的
> cdb2oa -h
ERROR (CDBOA-2003):Support for the CDB to OpenAccess translator has been removed. Contact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 to discuss how to complete any outstanding migration tas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