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精度乘法器

楼主(2020-12-03):
GPU 可以支持多种精度的整数乘法,比如 32bit 的数,可以是一个 32bit 乘法,也可以是 2 个 16bit 乘法,或者是 4 个 8bit 乘法,求问有大佬知道这种多精度的乘法器有什么算法可以实现吗?搜了很久没找到相关的资料,我自己用低位宽移位拼接的方式发现消耗的总资源比直接例化多个乘法器还多。。。比如
2 个 8bit 乘法器 + 移位 + 加法器 > 2 个 8bit 乘法器 + 1 个 16bit 乘法器

难道 GPU 中是单纯的堆硬件,用了 7 个不同位宽的乘法器?谢谢~

网友:
小的可以拼接为大的,你分解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牛逼,还做了DC综合,比较面积。可能的做法:
1):two 8bits multi == 1 8bit multi + 1 16bit multi。
2):designer深度优化multi内部的电路结构(自己实现booth encoding, wallace tree等),也许可以整合的更好。

楼主(2021-01-25):
引用 网友A:
牛逼,还做了DC综合,比较面积。可能的做法:
1):two 8bits multi == 1 8bit multi + 1 16bit multi。
2 ...

方法一思路不错,还可以省一个 8bit 乘法器
我自己写的 booth radix-4 + wallace tree + CLA,单精度基本可以和 DC 的面积相同;本来想增加一些控制信号来兼容实现多精度,但是实际最终结果还是不如直接用 DesignWare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逼,还做了DC综合,比较面积。可能的做法:
1):two 8bits multi == 1 8bit multi + 1 16bit multi。
2 ...

之前已经做过实验了,用小的拼接大的方式,花费在拼接上的资源很多,实际面积要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