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这样两个寄存器的输出合法吗?

楼主(2020-12-03):
请问这个sign的波形,按照下面电路结构产生是不是合适的?

always@(negedge clk) begin

    if(cnt == 1)

        sign <= 0;

   else

        sign <= sign;

end

always@(posedge clock) begin

   if(cnt == 1)

      sign <= 1;

   else

     sign <= sign;

end

我总感觉这样的驱动方式不太对,这样的波形要怎么生成?

网友:
分别用 posedge 和 negedge 采样后,再 or 输出即可。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q1 <= 1'b0;
    else
        q1 <= ~q1;

always @(neg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 (~rst_n)
        q2 <= 1'b0;
    else
        q2 <= ~q2;

assign out = q1 | q2;

网友:
楼上写得不错

网友:
2楼可以。

网友(2021-01-26):
你需要定义至少4个信号,reg输出要做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