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VCS进行SV和C的联合仿真,不识别C

楼主(2020-12-03):
有大神知道为什么VCS跑不起来吗,在SV中有import "DPI-C" context task dpi_c_thread();
是不是缺少什么编译选项呀?

网友:
c里include<svdpi.h>了吗? c mdl如果是.cpp的话改成.c

网友:
你的编译仿真指令贴出来看看?是不是没有编译C啊

网友:
C里有task吗?不晓得哦,是不是function啊,还是应该是export

网友:
将仿真指令贴出来吧,感觉是没有将c编译之后的.o文件吃进去

网友(2022-04-08):
看着像是2步/3步编译法出现的问题,加载的的C/C++的dpi出现问题。

检查一下C/C++源码的开头有没有这两个头文件:

  1. #include "svdpi.h"
  2. #include "vc_hdrs.h"

其中第二行的头文件需要VCS先编译一次SV源码才能自动产生。
另外检查下c的function/task的名字是不是跟sv里面import的function/task名字保持一致,对c程序改名了的话需要在import的时候更改导入函数/任务的名字

网友:
有将C编译的可执行二进制文件so文件,加到你的仿真环境里吗?

网友:
是不是没有把c文件加到编译list里?

网友(2023-08-03):
咨询下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看了。SO库里面有这个函数,并且dpi调用C函数,这个C函数调用其他的C函数出现了其他C函数不识别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