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aker oa 用5分钟就跳出,要如何解决呢?

楼主(2020-12-03):
訊息如下所表示

"License Error: 0x3ed, Contact customer support. Program will now exit."

网友:
断网, 不然就是license有问题, 用最新的license破解 断网可用

网友:
license问题, 用最新的tank的破解方式, 断网使用

楼主:
請問哪裡有最新的license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哪裡有最新的license呢?

laker版本是哪一年的。我断网用2018没有问题, 联网会被杀掉

楼主:
我是用laker 2015 2016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laker 2015 2016版

15,16我试过,同样问题, 五分钟就挂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换18吧

楼主:
哪裡有laker2018版呢?

网友(2021-01-06):
同问哪裡有laker201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