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软件sp文件的标题读入不正确

楼主(2020-12-03):
各位前辈们 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过Hspice读入sp文件标题不正确的情况啊?如图所示,江湖救急! ](}~M~4)R)S8@UZIV$X]}74.png

网友A:
没太看明白怎么报错的,看下LIS文件么

不过一般第一行注释如果出了莫名错误,多加几个*就好了,就是把第一行开头的一个*多加几个

网友B:
就是就是,也没看哪里的错误。是.lib语法错误,注意正斜线和反斜线。这个可能和win的语法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太看明白怎么报错的,看下LIS文件么

不过一般第一行注释如果出了莫名错误,多加几个*就好了,就是把第一 ...

感谢指教 我之后又安装别的版本的软件包 然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就是,也没看哪里的错误。是.lib语法错误,注意正斜线和反斜线。这个可能和win的语法不通用。 ...

感谢指教 我之后又安装别的版本的软件包 然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