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多个case,如何写makefile

楼主(2020-12-04):
UVM中有很多case,请问makefile怎么写才能让case自动一个接一个地跑呢?求助大佬们

网友A:
搞个regression,里面make全部ca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regression,里面make全部case

好的,谢谢大佬,我试试去

网友B:
1.搞个regression,依次make run
2.使用工具(vmanager)并行仿真
3.开发自己的脚本并行仿真,并且能够收集输出log,简单分析pass/fail
4.开发自己的脚本并行仿真,脚本收集每个case的覆盖率,想办法根据覆盖率给不同的仿真参数rerun相应case,以提高覆盖率
5.将脚本核心加上一个gui,变成一个工具,卖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regression,里面make全部case

大佬,我又来了,我现在是生成了一个testcase的list,想在run的时候直接按照这个list的顺序一个一个跑case,makefile命令具体该怎么写呀?
纯小白,请求大佬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我又来了,我现在是生成了一个testcase的list,想在run的时候直接按照这个list的顺序一个一个跑cas ...

我也是新手,不是大佬,互相交流,共同进步嘛!
makefile就正常的写,一次make一个case,例: make TC=case0
跑全部case的话,regression里面:
                       make TC=case0;
                      make TC=case1;
                       make TC=case2;
                      ......
其实就是个shell,运行就好: ./regression
如果你非要用makefile实现一次make跑全部case的话,我也不太清楚别的好的办法,我也只会弄个循环:
举个栗子:
运行:make  run_all  CASE_N=<NUMBER>      //NUMBER:Total case数
一般都是第一种做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不是大佬,互相交流,共同进步嘛!
makefile就正常的写,一次make一个case,例: make TC=cas ...

soga,谢谢

网友C:
试试 testname := case0 case1      regression := $(foreach n, $(testname),$n)

楼主(2021-01-04):
引用 网友C:
试试 testname := case0 case1      regression := $(foreach n, $(testname),$n)                         ...

好,谢谢

网友(2021-02-23):
楼主最后怎么弄的?

网友(2022-05-05):
循环跑case真的很有用

网友(2023-12-20):
./casename.list是当前路径下的case列表,下面那个make all是我自己跑case的命令

网友(2024-02-07):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不是大佬,互相交流,共同进步嘛!
makefile就正常的写,一次make一个case,例: make TC=cas ...

这里您说的regression里面是咋写的呢  能不能写的再具体点

网友:
试试直接用python os.cmd 指令,直接跑makefile 里面的case

网友D: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E(2024-03-10):
引用 网友B:
1.搞个regression,依次make run
2.使用工具(vmanager)并行仿真
3.开发自己的脚本并行仿真,并且能够收集 ...

很好奇,为什么大家都不约而同的用:make run,这个是哪里流传开的吗?

你们是不是还有,make verdi,make tbonly,make rtlonly这些?

网友(2024-05-17):
引用 网友E:
很好奇,为什么大家都不约而同的用:make run,这个是哪里流传开的吗?

你们是不是还有,make verdi,ma ...

言简意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我会我会

网友F(2025-10-14):
教教我呗,想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教教我呗,想学一下

花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