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ow power设计--always on到switch off的path需要iso到0吗?

楼主(2020-12-04):
对于low power设计,都知道switch off domain到always on domain的path需要插isolation cell
但是今天看资料从always on到switch off的path,如果输出是高电平,会有到地sneak current的path,这是为什么?这样说,是否需要isolate到0?

网友A:
ISO要根据 switch off之后的状态对其他always on domian的影响决定是isolate 到1还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O要根据 switch off之后的状态对其他always on domian的影响决定是isolate 到1还是0

always on到switch off的path是否需要clamp到0?我看有资料说如果是1会有sneak current,不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always on到switch off的path是否需要clamp到0?我看有资料说如果是1会有sneak current,不理解

...

应该不用啊,这个iso是加到输出状态的,从always on 到switch off是不用加iso的 你是不是看的level shift?可以贴出文档来看看。一起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用啊,这个iso是加到输出状态的,从always on 到switch off是不用加iso的 你是不是看的level shift ...

在Low power Methodology Manual这本书上的原话(无法截图):
for example, if VDD is switched(for the destination block), and outputs(of the source block) are clamped to "1",

then there may be current paths from the cleamped output to ground. This could cause unnecessary leakage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918/14/18578054_410432848.shtml

另外上面链接的博主又有这样的解释:

isolate cell外接一个门电路时,一般会带来sneak path leakage。从VDD到VSS的一条DC path。

很是迷惑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用啊,这个iso是加到输出状态的,从always on 到switch off是不用加iso的 你是不是看的level shift ...

在low Power Methodology Manual上的原话(无法截图):
For example, if VDD is switched (for the detination block), and outputs (of the source block) are clamped to "1",
then there may be sneak current paths from the clamped output to ground. this could cause unnecessary leakage.

www.360doc.com/content/14/0918/14/18578054_410432848.shtml

另外在上面链接博主的解释:

isolate cell外接一个门电路时,一般会带来sneak path leakage。从VDD到VSS的一条DC path。

很是疑惑。。。

楼主:
在low Power Methodology Manual上的原话(无法截图):
For example, if VDD is switched (for the detination block), and outputs (of the source block) are clamped to "1",
then there may be sneak current paths from the clamped output to ground. this could cause unnecessary leakage.

搜索lower power的physical library,博主的一段话:
isolate cell外接一个门电路时,一般会带来sneak path leakage。从VDD到VSS的一条DC path。

很是疑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low Power Methodology Manual上的原话(无法截图):
For example, if VDD is switched (for the detinat ...

存在这种情况,我看了文章说的是2个power down的block之前的同时关断的情况,上级的iso 信号拉到1之后 可能会给下级的block带来微小的电流,这个是有可能发生在iso出来的信号接到类似于传输门结构的cell上,是存在这种泄露电流的

网友B:
假设 always on (AO) 有一个输出,dout_ao_2_pso, 到了 power switch off (PSO)那里驱动一个 buffer。 在 PSO VDD 关掉时,如果 dout_ao_2_pso 是高电平,在 PSO 这边,即使 PSO VDD 已经关掉,由于 dout_ao_2_pso 是高电平, buffer 的 NMOS 还是会导通, 形成无谓的电流。

从AO的角度, AO这边的逻辑应该考虑到PSO VDD关掉的场景,应该把所有到PSO的输出都变成低电平。 AO这边从 PSO过来的输入都应该加上 IS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设 always on (AO) 有一个输出,dout_ao_2_pso, 到了 power switch off (PSO)那里驱动一个 buffer。  ...

Thanks, Jack, see you again. 是否可以这么理解:

所以说AO->PSO的path也需要加上ISO,但是这个ISO必须clamp到0;
PSO->AO 必须加上ISO,可以ISO可以clamp为0或1,取决于它的无效值;
但是upf flow只会在PSO->AO的path上插Isolation cell,但是AO->PSO的path需要自己加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Thanks, Jack, see you again. 是否可以这么理解:

所以说AO->PSO的path也需要加上ISO,但是这个ISO必须 ...

AO->PSO 只要在逻辑上实现clamp到0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用ISO cell。例如registered output,AO是知道PSO那边VDD关掉的,可以在register前的逻辑里实现latch 0,不一定非要把register output用ISO,AND拉到0的。用ISO可能方便一些。
PSO->AO应该都加ISO的。
UPF,CPF是用来指导工具在哪里加level shifter, ISO, retention之类。UPF我不熟。 CPF里只要给了ISO rule,工具就可以根据ISO rule加ISO cell。印象里AO->PSO也是可以根据ISO rule自动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O->PSO 只要在逻辑上实现clamp到0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用ISO cell。例如registered output,AO是知道PSO ...

Great thanks, Jake.
你说的对,AO->PSO的path可以不需要Isolation cell,logic实现就可以。
另外再请教下,如果没有isolation cell用AND/OR gate实现是否可以,
看相关资料isolation cell为了internal power及leakage有做了优化,
比如对于AND gate的isolation cell,如果A pin为0,那么即使B pin floating,该AND gate还是不会有短路电流,
但是对于一般的AND/OR gate如果有pin floating则会有短路电流,不知我理解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Great thanks, Jake.
你说的对,AO->PSO的path可以不需要Isolation cell,logic实现就可以。
另外再请教 ...

可以用AND,OR替代的。 例如用 AND gate,B定义成active low ISO control signal,只要ISO是0,即使A float,AND gate不会有PMOS, NMOS导通的情况。 库里的ISO cell其实也就是个AND gate, 只不过B多了一个反向。 在.lib里,库里的ISO cell多一个attribute

    is_isolation_cell : "true";

用普通AND代替的话,试一下在CPF里把普通AND定义一个新的ISO,指定B作为active low ISO control signal.  也许这样做可以让工具自动插入ISO。 不行的话就要自己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AND,OR替代的。 例如用 AND gate,B定义成active low ISO control signal,只要ISO是0,即使A flo ...

Thanks Jake,再请教下
那isolation cell和普通AND/OR gate在stdcell的设计上除了有两个VDD/VDDB的电源外会有什么区别呢
为什么需要有VDD/VDDB两个电源,isolation cell直接由always on的电源供给不可以吗

网友:
库里ISO cell有两种。
一种ISO cell是两组电源的,意图是放到PSO,从原理图看,实际供电还是Ext VDD,就是从AO那里来的电源。不妨看一下你库里的ISO cell,看一下原理图,是否是这种。 个人觉得这种不方便。
另一种ISO cell是单电源的,只能放在AO,从原理图看就是一个AND, B端加了反向。

网友C(2021-06-30):
引用 网友B:
假设 always on (AO) 有一个输出,dout_ao_2_pso, 到了 power switch off (PSO)那里驱动一个 buffer。  ...

你好,还是不太明白,问你一下。
“buffer 的 NMOS 还是会导通, 形成无谓的电流。" NMOS导通灌电流,这个电流来自off domain。off domain下电后电荷本来就会discharge的。所以AO的输出clamp到0还是1应该没有影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还是不太明白,问你一下。
“buffer 的 NMOS 还是会导通, 形成无谓的电流。" NMOS导通灌电流,这 ...

你的理解是正确的。
我举的这个例子有错。 Power active domain输出clamp到1,驱动switch off domain里buffer或其他普通的门,那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switch off domain那边是transmission gate gate组成的特殊的gate,有可能形成从power active domain VDD到switch off domain GND的通路,造成leakage。 如果标准元库没有包含transmission gate的标准元,或是设计里禁用这样的标准元,那就不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