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查看项目制成中metal scheme 中1P6M0T1U中的0T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12-04):
查看项目制成中metal scheme 中1P6M0T1U中的0T是什么意思

网友:
0T就是没有用到这一厚度的金属

网友A:
1层poly6层(1X)薄金属0层厚金属(包括T2MX、T4MX、T8MX)1层U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层poly6层(1X)薄金属0层厚金属(包括T2MX、T4MX、T8MX)1层UTM

请问1U是ME6上一层的厚度嘛?UTM的全称是什么呢?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1U是ME6上一层的厚度嘛?UTM的全称是什么呢?感谢。

对的,在你这个制程中,UTM是ME6的上一层。UTM全称Ultra thick metal

网友(2024-02-21):
UMC 工艺thick metal 有   T (2x).  H(6x).   A(8x) . UM(ultra thick)     6M0T1U意思是M1~M5是1xmetal,M6是UTM

网友(2025-04-27):
我这儿遇到了1P6M0T1F0U,想请教一下F代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