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et_skew_group

楼主(2020-12-04):
icc中set_skew_group 用的多吗,可以针对具体的sink 来重新做tree的,我试了一下,感觉效果不太好,这个应该是clock_opt之后使用的吧?

网友A:
这个命令是把你需要做平的sink点,拉一起做平。要在cts之前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命令是把你需要做平的sink点,拉一起做平。要在cts之前设置好。

谢谢回复,那么先commit_skew_group , 然后再运行clock_o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