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通过jtag写寄存器使芯片进入指定测试模式?

楼主(2020-12-04):
我们有款芯片,设计时预留了两个寄存器,想后期通过JTAG进行控制,来复用其它信号管脚,传输数字部分的输出结果。
目前流片回来,没有相应的配套资料和软件硬件支持。设计人员说,如果想用需要从头写上位机,花较长的时间。
我想问一下:
(1)有没有现成的软件,在windows下直接运行,再通过相应的usb转jtag硬件,可以实现寄存器写入呢?我们写IIC就是在windows界面下配置寄存器,通过转接板传给芯片的。
(2)目前我们有个xilinx的cable看着上边有个jtag的针脚,不知道有没有利用价值,或者能否把jitag协议的代码弄到用FPGA板子里,再拉出来线接到芯片上来控制。

这部分不太了解,希望大家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好像有个Fint 什么的芯片可以实现USB转jtag。  那家公司有资料提供上位机开发demo

网友A:
知道有一个openocd和openjtag可以看看,可能会有用

另外有一个FT2232HL的一个USB转IIC,SPI,JTAG,FIFO的小板,基于官方提供的API,可以操作jtag接口,应该也可以用,

网友:
看看 DAPLink,或者 FT 系列新品,都有 python 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有一个openocd和openjtag可以看看,可能会有用

另外有一个FT2232HL的一个USB转IIC,SPI,JTAG,FIFO的 ...

你好,这两天看了一下FT2232H的实现方法。
这个教程上用的openocd配合FT2232H。这个openocd的作用是什么哩?下载代码到待测芯片,或者是给待测芯片发送调试指令的吗?

FT2232H这个板还需要写一些jtag的代码吗?这个板子的管脚复用了好多接口,其中MPSSE时是jtag的,但是不知道怎么设定,让FT2232H芯片输出为jtag模式。
看他们的规格书有一些代码,但是没搞懂这个代码是给谁用的难道这个芯片还需要给它编程吗?

关于openjtag,我们看了下像是调试各类开发板,arm架构等等。我们的芯片是个自研小芯片,在这软件上没有设备选项吧,不知道还能否使用。

您有什么看法不?

FT2232HL 用作 openOCD 简明手册 V0.1.pdf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两天看了一下FT2232H的实现方法。
这个教程上用的openocd配合FT2232H。这个openocd的作用是什么 ...

这个之前没用过,我大概看了一下FT2232h的介绍,是支持USB转jtag接口的功能,他官网有demo 程序操作jtag接口的,可以找一下,还有jtag开发手册,API介绍
openjtag好像是基于openocd做的开发

ft2232h可能需要下载固件配置功能,具体要看开发手册了,我印象里以前好像是ft245貌似,芯片里边是有eeprom的,烧写一些配置进去,芯片启动后会加载配置,也可能不需要,但是可能需要API操作ft2232h的寄存器进行响应配置

开发手册里边写的很清楚,最近外地出差,看不了电脑,只能凭印象说一下了

网友:
直接用gpio 模拟一下jtag协议,然后灌对应的jtag读写时序进去就可以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之前没用过,我大概看了一下FT2232h的介绍,是支持USB转jtag接口的功能,他官网有demo 程序操作jtag ...

感谢耐心回复啦!最后用FPGA的方法实现的:把指令寄存器和数据值填好,通过verilog脚本将其转换成jtag时序,把脚本下载到FPGA里拉出来相应信号接到芯片上实现的

网友(2021-12-06):
老哥可以教教我吗,我也需要用jtag传数据

网友:
FPGA还是灵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