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kefile中如何在make后面传递参数啊

楼主(2020-12-04):
求助大佬,我想用make run TC=aaa SEED=bbb的方式跑验证用例,我该如何修改这个Makefile文件呀?

网友:
这得设置TC、SEED的环境变量啊,用python读取TC、SEED参数写入环境变量再调用你的makefile,几行python代码的事

网友A:
抱歉 我想错了,可以这样,make run TC=testname SEED=1234567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 我想错了,可以这样,make run TC=testname SEED=12345678

谢谢啦,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