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相环环路锁定异常

楼主(2020-12-04):
请各位留下有独到的见解:
我设计一个PLL。VCO增益Kvco=1.3G/V,参考频率fref=800M,Icp=200uA,输出频率20G,分频比25。采用三阶无源滤波器,相位裕度设计为60°,带宽1M。
环路滤波器参数如下:
C1= 48p, C2=566p, R2=350欧姆,C3=3.47p,R3=4.4K。

仿真出来的VCO压控端电压波形如下:
正常锁定电压应该是1.2V,可是为什么会周期性的稳定下降再上升再稳定的这种波形,而不是稳定在1.2V带纹波?

先谢谢各位!敬请随意发表意见

楼主:
其中,PFD和CP采用的是Verilog A代码写的模块,0失配电流。

楼主:
更正一下:正常锁定电压是在1V。

网友A:
参考频率为啥取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频率为啥取这么高

采用的两级锁相环级联结构,想降低这一级锁相环的分频比

网友:
no lock and unstable of loop

网友(2021-03-11):
怎么解决的楼主?我也遇到相同情况了

网友(2022-03-18):
解决了吗楼主

网友(2022-07-12):
没人回答一下吗

网友(2025-01-02):
想问一下各位佬,锁相环环路仿真的时候,要给VCO的输出端设置一个初始条件吗,仿真的时候发现,如果不给初始值的话,环路里的VCO不起振,VCO四端输出,对锁相环环路dc仿真,发现OUT_I为934.5mV,OUT_Q是217.3,单独仿真VCO初始条件设置成这两个值的话也是无法起振。锁相环所有模块都是前辈做的,我是小白,拿来仿真学习用的,各位老看到的话指点一二,不胜感激,有表述不当的地方请各位佬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