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点看不太懂这个电路图,求教

楼主(2020-12-04):
有大佬知道这个“10gig”是什么吗?还有为什么要在这里加电容和这个“10gig”?

网友A:
该电路对放大交流信号很感兴趣。 因此,使用电容分压器。 由于它是电容性电路,因此有必要在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端施加一个直流输入偏置。 10G电阻将直流输入偏置施加到运算放大器输入。 如果没有10G输入,则其处于悬空状态,并且直流值未知,存在泄漏等,电路输入已饱和到电压轨,电路无法可靠地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电路对放大交流信号很感兴趣。 因此,使用电容分压器。 由于它是电容性电路,因此有必要在运算放大器的输 ...

可是放大器的输入偏置不应该是直流电压吗?为什么是电流啊?(我好像是错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错了)

网友A:
运算放大器的输入偏置为直流电压。 电流是交流电,而不是直流电。 通常,小信号AC将叠加在DC偏置上。 为了实现可视化,请使用叠加原理,删除所有交流信号并查看如何施加直流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算放大器的输入偏置为直流电压。 电流是交流电,而不是直流电。 通常,小信号AC将叠加在DC偏置上。 为了 ...

感谢,大师我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电路对放大交流信号很感兴趣。 因此,使用电容分压器。 由于它是电容性电路,因此有必要在运算放大器的输 ...

前辈,用大电感接VDC给运放提供直流偏置点是否也是一样的。

网友B:
问一下图片电路的出处是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图片电路的出处是哪里

ee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