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最新的CentOS7.9装过s家的2019版本吗?

楼主(2020-12-04):
我用CentOS7.9.2009,安装s家的2019版的工具,用tanker的工具,死活破解不成功,以前的centOS6.7和RHEL6.5上用都没问题。

网友A:
s家2019和2020都没有出现问题,不过我是在7.8破解后升到7.9的,理论上7.9只是替换了少量软件包,对破解没什么影响,有没有详细错误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家2019和2020都没有出现问题,不过我是在7.8破解后升到7.9的,理论上7.9只是替换了少量软件包,对破解没什 ...

感谢回复,报错信息就是运行软件显示没有feature,sssverify license显示不通过,lmstat显示license已经启动。我在centOS 6.7上面也是sssverify license不通过,但是软件可以使用。

楼主:
是我搞乌龙了,CentOS7.9.2009运行tanker的破解没问题,我这边出问题的原因可能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把破解文件动了一下,从压缩包释放原始文件就可以了。唉,这么个问题折腾了好几天,来来回回装了7.9/7.8/6.7,发现问题后又装会了7.9

网友:
操作系统 不会影响破解

网友(2021-04-08):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tanker的工具吗,谢谢

网友(2022-04-27):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