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能否仿真windows 下 vivado 的 ip 核

楼主(2020-12-04):
求助大神们,我的vivado是在windows下的,vcs是在linux虚拟机上的,有没有办法通过复制vivado相关文件的方式实现vcs仿真vivado的ip核

网友:
下个linux版本的vivado装虚拟机里就好了

网友:
vivado不管win还是linux,所有的仿真库都是一样的。用vcs搭建仿真需要的只是仿真库里的.v文件,当然,如果有例子的话vivado会生成vcs的仿真脚本,有这个脚本参考更佳

网友(2022-04-26):
楼主解决了吗?查了好久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两篇文章:
https://www.cnblogs.com/jason20/p/13488741.html
https://zhuanlan.zhihu.com/p/350389614

我就是根据这两篇文章搭建的环境,vivado 2020.2,vcs2018,在虚拟机环境中,不安装vivado,直接仿真带ip核的工程,但是用vivado生成的IP核,如fifo等,还是会报错,后面直接用ip核生成的*netlist文件,即网表文件来仿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