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显示一块layer的面积

楼主(2020-12-04):
求个脚本,把鼠标放在一块layer上显示出面积多少?比如metal的面积和长宽

网友A:
打开virtuoso的skill ide,输出下面的代码,保存。打开目标版图,选中需要评估面积的图形,不能多选,执行该文件可以在CIW中看到面积信息。

网友:
厉害厉害我还啪啪写一堆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virtuoso的skill ide,输出下面的代码,保存。打开目标版图,选中需要评估面积的图形,不能多选,执行 ...

谢谢大侠,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