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调用.h头文件

楼主(2020-12-04):
想问下各位大佬,我在.h文件里定义了一些参数,然后再verilog文件里调用.h文件,VCS该怎么设置?下面是我的设置,但VCS报错了!

调用头文件

调用头文件

VCS设置

VCS设置

报错

报错

网友A:
试一下去掉+directory+
+incdir+./src

楼主:
不行,还是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去掉+directory+
+incdir+./src

这位大佬说的对,应该是+incdir+"./src" ,不应该加头文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