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如何修改transition违例?如何插buffer

楼主(2020-12-04):
insert_buffer 命令应该如何使用?Required argument '<buffer_lib_cell>' was not found
Warning: lib_cell 'ua11lschs12bdr_108c125_wc/INVM0LM' is of the wrong type. (UID-119)
Warning: Ignoring all 1 objects in collection '_sel41' because they are not of type port, pin, net, or power_domain. (UID-445)

楼主:
这个命令的用法我还不清楚应该如何使用

楼主:
这个命令应该怎么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命令应该怎么用啊

你可以man一下用法啊,这个命令常规是加buffer 注意cell类型

网友:
insert_buffer pin cell_name 第一个是插入点,第二个是插入的cell 类型

网友(2022-07-27):
insert_buffer [get_nets xxx] [get_lib_cells xxx]
插入后记得legalize一下,以及链接pg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学习,很实用,谢谢分享

insert_buf inst_name ref_name就可以,可以用get_lib_cells */ 来查找可替换的ref cell。欢迎加wx : pr-hao123,拉你进后端wx群,目前最活跃的技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