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jtag调试频率的问题

楼主(2020-12-04):
小弟又来求助了~~~
最近用jtag调试mcu,发现mcu跑5m时,jtck按要求设置5/4=1.25m是正常工作的,
但是若提升mcu频率至20m,重新生成bit,jtck设置为20/4=5m就死活下载不了程序,
报出个error start stream-loading 的错误,难道jtck跑不高吗?

另外一个问题,由于jtag端口固定,jtck没有使用全局时钟pin,所以我就设置为clock_dedicated_route = false
这样是不是jtck就无法使用create clock 约束了?那我该怎样约束非时钟pin啊?

网友A:
jtag 跟 target 的时钟一般没有啥直接关系,jtag 一般的极限是 40M,不过要看你们的调试器的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jtag 跟 target 的时钟一般没有啥直接关系,jtag 一般的极限是 40M,不过要看你们的调试器的材质。 ...

我用的cadence的一套软硬件工具,要求是1/4的关系。
目前遇到的问题是mcu很容易约束提升频率,但jtck是固定的非全局时钟pin,默认好像是一般的path吧,jtck怎么使用create_clock来约束到较高的频率?

网友:
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可否在内部用一个高频时钟对tck进行采样,同步一下,然后再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cadence的一套软硬件工具,要求是1/4的关系。
目前遇到的问题是mcu很容易约束提升频率,但jtck是固 ...

如果只是跑到 5M 应该也没有问题,在 FPGA 上可以直接把 tck 加到全局资源里面,本身 jtag tap 和 cpu 就是在不同的时钟域里面的。

提高频率之后,你要确定 probe 到 jtag 引脚上的信号质量要足够的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跑到 5M 应该也没有问题,在 FPGA 上可以直接把 tck 加到全局资源里面,本身 jtag tap 和 cpu 就 ...

tck 怎么加到全局资源里?jtag插槽pin是固定死的,tck不是时钟pin啊,这怎么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tck 怎么加到全局资源里?jtag插槽pin是固定死的,tck不是时钟pin啊,这怎么弄?
...

用原语将 tck 连接到全局布线资源里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