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NTA的仿真问题

楼主(2020-12-04):
求助各位大佬,怎么仿真出LNTA的跨导增益,如下图

楼主:
在输出端口连接iprobe,然后做ac仿真,direct print选择current,单位为magnitude,最后点击iprobe端口

网友:
Connect two vdc with ac mag in one of them set to 1

网友:
Then do ac simulation and go to results>> direct plot>> then choose type magnitude and plot the Voltage gain

网友A:
When u plot the Voltage gain, remember to select the output node and click on 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en u plot the Voltage gain, remember to select the output node and click on it

thanks for re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