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md 3900x EDA软件运行情况

楼主(2020-12-05):
本人准备入手一台台式机,网上对比了一个intel和amd的cpu,amd性价比着实感人,目前比较中意3900x,但不知道EDA(ic设计,模拟数字前后端设计)在3900x里运行情况怎么样,蟹蟹各位童鞋

网友A:
之前也问过,最后还是选择了10850k。个人觉得用起来应该也不会有啥大问题。
目前搞不定2.5G网卡的驱动,螃蟹家的,只有基于Ubuntu的源代码,redhat上无法编译,自己搞不定。幸好主板上还有无线网卡,不影响使用。
之前有人用过3950和3970,据说一点问题没有。也有少部分人出现迷之卡顿,找不到原因。但是性能没的说。仿真就是快。

网友B:
2.5G网卡的驱动
不知道 AMD 主机板网卡是那家??

  如果 EDA 用centos 65 , 该如何?
没有网路  连Yum 都没法
https://www.realtek.com/en/compo ... ci-express-software

2.5G Ethernet LINUX driver r8125 for kernel up to 5.6

=>  这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问过,最后还是选择了10850k。个人觉得用起来应该也不会有啥大问题。
目前搞不定2.5G网卡的驱动,螃 ...

Realtek r8169 not working in CentOS 6.5
https://unix.stackexchange.com/questions/108952/realtek-r8169-not-working-in-centos-6-5

目前也想弄台式机, 但是 一直很怕 LAN 抓不到..  偏偏OS 6.5 不能更高 . Kernel 还得看MIS 要不要帮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5G网卡的驱动
不知道 AMD 主机板网卡是那家??

不能用,这个是基于Ubuntu的。微星官方说他们只管windows驱动。螃蟹官方说他们只验证Ubuntu,其余的自己想办法。我都尝试联系了,没用。

网友C:
我自己的服务器就用的AMD R9-3900X,12C24T,非常的香!搭配x570的主板,可以上128GB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问过,最后还是选择了10850k。个人觉得用起来应该也不会有啥大问题。
目前搞不定2.5G网卡的驱动,螃 ...

非常感谢热心回复,amd厚积薄发,性价比高,我再看看同行业朋友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的服务器就用的AMD R9-3900X,12C24T,非常的香!搭配x570的主板,可以上128GB内存。 ...

请问系统用的rhel6还是7系列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系统用的rhel6还是7系列啊

我用的是CentOS7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这个是基于Ubuntu的。微星官方说他们只管windows驱动。螃蟹官方说他们只验证Ubuntu,其余的自己 ...

how about this

https://forums.centos.org/viewtopic.php?t=24508

install a network interface realtek gigabit RTL-8169

https://forums.centos.org/viewtopic.php?t=26204

https://forums.centos.org/viewtopic.php?t=46576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CentOS7

谢谢回复

网友:
这个是千兆网卡,安不上驱动的是2.5G网卡。也许有些参考意义,自己修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问过,最后还是选择了10850k。个人觉得用起来应该也不会有啥大问题。
目前搞不定2.5G网卡的驱动,螃 ...

网卡的问题,多插一张pcie的千兆网卡就好了吧?某宝某东50元解决问题。
如果仅仅是网卡不行,我感觉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卡的问题,多插一张pcie的千兆网卡就好了吧?某宝某东50元解决问题。
如果仅仅是网卡不行,我感觉 ...

我的主板带无线网卡,所以不影响使用。另外,就是不知道为啥会莫名其妙卡一下,没找到原因。显卡依然无解....也可能卡顿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