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问一下,大量调用DPI/VPI会影响仿真速度,那具体原因是什么呢。

楼主(2020-12-06):
这是不是涉及到编译原理的知识了,有大佬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stem call overhead

大佬,能言简意赅的说下吗

网友B:
DPI其底层本质上是用VPI支持实现的。VPI就是老式PLI的标准替代版,ieee-1394协议中对于事件调度中描述,有一个step就是专门给PLI的,在这个step中,verilog side仿真挂起执行c side的代码,c side代码执行结束后再返回verilog side继续执行,这几年存在上下文切换的开销和c代码执行开销,消耗cpu时间不消耗$time时间。再深一点,使用vpi操作verilog的对象,在verilog中一个简单的如reg和wire对象在vpi中使用句柄表示,这些句柄封装了对象的属性和方法,整个数据结构非常大。这也会影响仿真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DPI其底层本质上是用VPI支持实现的。VPI就是老式PLI的标准替代版,ieee-1394协议中对于事件调度中描述,有 ...

谢赛宝龙大佬回复,这下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