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Gainboost运放问题

楼主(2020-12-06):
如图为电路图和增益仿真曲线。增益随着输出共模电压变化非常剧烈,请问如何改进才能让增益稳定一些?是不是这种辅助运放的结构有问题? 是否有其它更好的辅助运放结构?   请各路高手多多指教,多谢啦

电路图

电路图

增益和输出共模的关系

增益和输出共模的关系

主运放本身的增益和输出共模的关系

主运放本身的增益和输出共模的关系

网友A:
不加共模反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共模反馈吗?

多谢,共模反馈有的,没画出来

网友B:
简单啊,你就看看在那个输出共模电平附近,到底直流工作点发生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啊,你就看看在那个输出共模电平附近,到底直流工作点发生了什么~

谢谢,输出共模2v时,看过直流工作点正常,主运放cascode管的vds大于vdsat300mV以上

网友C:
(1)你贴的图说辅助运放增益变化大,那该看辅助运放的直流工作点啊
(2)辅助运放也需要共模反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你贴的图说辅助运放增益变化大,那该看辅助运放的直流工作点啊
(2)辅助运放也需要共模反馈的。
...

多谢,已确认辅助运放共模稳定,增益基本不随主运放的输出共模改变而改变,增益一直是80~90dB

网友(2021-04-18):
最后什么原因,看三个运放的直流点应该都没有问题。这个很有意义。

网友(2021-06-29):
mark 这个结构有讲解的文章吗?求分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你贴的图说辅助运放增益变化大,那该看辅助运放的直流工作点啊
(2)辅助运放也需要共模反馈的。
...

辅助运放不需要共模反馈吧?它与主运放已连接成负反馈结构,就是个gain boost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辅助运放不需要共模反馈吧?它与主运放已连接成负反馈结构,就是个gain boost结构。
...

高增益的全差分运放都需要共模反馈,楼主的gain boost是全差分的。负反馈结构做不到既形成差模负反馈,又形成共模负反馈。

如果改成单端输出的gain boost就不需要。

网友(2023-10-10):
楼主还记得什么原因吗,现在也遇到同样问题,一直找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