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前辈如何在cadence里面使用16QAM调制信号

楼主(2020-12-06):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PA设计的作业,因为是新手所以对软件还不是很熟悉,老师要求用16 QAM modulated signal,我网上查了很久也不知道怎么在cadence里面进行信号调制。希望各位前辈能解答小弟的问题。

楼主:
自顶一下,小弟还有另一个问题。如果想用ideal transmission line的话,analoglib里有个4port的器件,这样的话是不是直接把下面两个port接地就行呢了

网友:
16QAM的源找你们老师要啊

网友:
如果你的mmsim版本比较新,可以在rfLib里找到msource,里面有调制源。如果没有,那只能找你老师要源文件了

网友:
在rfLib这个库里面有各种的调制源,找找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