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Layout不同层金属之间不能快速对齐了

楼主(2020-12-06):
我记得之前使用Quick Align的时候可以对齐不同层金属的,现在只能同层金属之间可以快速对齐到线或者顶点。我看有的Virtuoso版本可以调对齐的层数,但是我用的版本没有这个选项,请问大佬们从哪里修改呢?

网友A:
quick align执行以后鼠标右键,里面选一下就好了,你目前的状态时reference layer,换成all layer就行了

楼主:
大佬快看过来!

网友B:
No Spacing就是对齐选项

网友:
可以点no Spacing,这个无间隔

楼主:
引用 网友B:
No Spacing就是对齐选项

多谢,找到原因了,不是spacing,是不同层金属没有办法选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quick align执行以后鼠标右键,里面选一下就好了,你目前的状态时reference layer,换成all layer就行了 ...

多谢多谢 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quick align执行以后鼠标右键,里面选一下就好了,你目前的状态时reference layer,换成all layer就行了 ...

按下a之后,选择或不选择图形,右键的话都没有出现什么其它的界面,请问还有其他方法么。

网友:
Go to edit menu on the top left corner and select Align and a pop-up menu will appear, change Reference Layer to All Layers

网友C(2023-11-15):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 就是这个问题!!!

你好!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右键之后是这样的,在哪里改all layers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右键之后是这样的,在哪里改all layers呀

a完之后如果不能对不同层,再按下l就可以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a完之后如果不能对不同层,再按下l就可以对了

好的,解决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