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画版图时,NMOS的sub总是无法连在GND上

楼主(2020-12-07):
virtuoso画版图时,NMOS的sub总是无法连在GND上,但是外围都有M1_SUB的通孔了,并且外围的M1都在GND上,工艺是tsmc18。希望大佬求助!

网友A:
这画的啥,sub应该都连上了,但是为什么不画成finger

网友B:
额  请问你验证跑了吗?是否可以通过?这个连线有时候我是不怎么相信的

网友C:
你的n注入p注入层次能打开看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n注入p注入层次能打开看看吗,谢谢。

你好,这个层次要如何看呀,我太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  请问你验证跑了吗?是否可以通过?这个连线有时候我是不怎么相信的

你好,drc是能过的,但是LVS会报错,所以在排查错误,发现这些都没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画的啥,sub应该都连上了,但是为什么不画成finger

管子比较小,就没有画成finger了。。  截图里的是运放里的偏置模块。 所以说这个报错可以不用管是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drc是能过的,但是LVS会报错,所以在排查错误,发现这些都没连上

麻烦你把错误展开看一下  还有下面那个softcheck  软连也展开自己点击一下  看看是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你把错误展开看一下  还有下面那个softcheck  软连也展开自己点击一下  看看是哪里

请大佬帮忙看看,感谢!

网友:
PMOS有長在NW內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大佬帮忙看看,感谢!

我不是大佬  互相学习罢了  你的错误有两个很明显的  就是版图提取的器件的衬底端接gnd  但是电路没有对应的器件  电路里对应的vdd连接的器件  版图里没有 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你是  n管和p管的电位接反了  或者衬底画错了?当然这是猜测  毕竟我只能看到你现实的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层次要如何看呀,我太菜了。。

你画版图的layer界面调出来,层次全部显示看看,还有我怎么感觉你的pmos衬底也是接的gnd呢?(B/GND)

调出左边的layer框是 window--》assistants--》palett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大佬  互相学习罢了  你的错误有两个很明显的  就是版图提取的器件的衬底端接gnd  但是电路没有对 ...

感谢,确实是衬底画错了,现在LVS过了,就是softcheck还有错误,这个错误一般是由什么引起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确实是衬底画错了,现在LVS过了,就是softcheck还有错误,这个错误一般是由什么引起的呢?

...

你的psub确定都连在一起了吗? 你是不是用了3个psub衬底啊

网友:
23的區域沒打進GND的電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psub确定都连在一起了吗? 你是不是用了3个psub衬底啊

现在连一起了,但是出现了新的错误,报错的地方是rnwell的接地端,但是按设计原理图他就是接地的,报错说ntap接到地了,但是我是用M1连的GND呀。。 迷茫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连一起了,但是出现了新的错误,报错的地方是rnwell的接地端,但是按设计原理图他就是接地的,报错说 ...

解决了嘛?  你这是个电阻?放在了ntap里面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嘛?  你这是个电阻?放在了ntap里面嘛?

还没有,是rnwell电阻呀 ntap是N井吗?   难道rnwell不能接地使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有,是rnwell电阻呀 ntap是N井吗?   难道rnwell不能接地使用吗。。

你把这个电阻用ptap包一圈试一下  忘记问你什么工艺了  bcd工艺?

网友D:
RNWELL電阻的辨識層有弄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这个电阻用ptap包一圈试一下  忘记问你什么工艺了  bcd工艺?

tsmc18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D:
RNWELL電阻的辨識層有弄對嗎?

辨識層是指的那壹層呀?不知道辨識層的概念,需要怎麽操作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辨識層是指的那壹層呀?不知道辨識層的概念,需要怎麽操作呢?

正常RNWELL電阻上,會蓋上一層EDA layer,可以讓LVS抓出W/L,
詳細可以參考DesignRule內的layer table,裡面應該會定義Well電阻是用哪個Layer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RNWELL電阻上,會蓋上一層EDA layer,可以讓LVS抓出W/L,
詳細可以參考DesignRule內的layer table, ...

好的,謝謝!

网友E:
你这个管子不会是坐在DNW里面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管子不会是坐在DNW里面的吧

tsmc18的工艺是做在DNW里嘛。。  第一次用台积电的工艺画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