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学习

楼主(2020-12-07):
floorplan
1.Create_mw_lib $my_mw_lib –open –technology$tech_file \
      -mw_referece_library $mw_ref_libs
2.Import_designs $verilog_file \
        -formatVerilog \
        -top$top_design
3.Check_library
4.Check_tlu_plus_files
5.面积大小的设置
6.电源地线的设置
7.Read_sdc $sdc_file
8.Check_timing
9.Initialize_floorplan
10.Insert_pad_filler (因为IOPAD中间会有间隙,所以要添加Filler)
11.Create_fp__placement_strategy
12.在摆放hard memory时,尽量放在边上,先看和IO关联比较大的,两个mecro之间的chnnal在10之内不允许摆放cell(set_fp_placement_strategy-sliver_size 10),把关联的mecro放在一起(grouping)。
14.hard blockages :macro周围不准放cell;soft blockages:优先不允许摆,后面如果优化的时候看情况。

(1)全局的blockages:
Set_app_var physopt_hard_keepout_distance 10
Set_app_var placer_soft_keepout_channal_width 25
(2)局部的blockages
Set_keepout_margin –type hard –outer {10 0 10 0} RAM5
file:///C:/Users/liuyu38/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3.png15.在placement时一般来说是时序优先的,
Create_fp_placement –timing_driven –no
_hierarchy_gravity
16.当某一块是因为cell的密度导致的
Congestion的话就可以来减少这一块cell的
利用率来减少congestion(set-congestion_options –max_until 0.4\
                 -coordinate{x1 y1 x2 y2}
17.不允许一片区域放blockage(Floorplan——>Create placement blockage)
18.让macros靠边来摆(set_fp_placement_strategy–macros_on_edge on)
19.相当于把macro做成array(set_fp_placement–auto_grouping high)
20.解决congestion(set_fp_placement_strategy–congestion_effort high)
21.Fixed:set_dont_touch_placement[all_macro_cells]
22.Derive Power Ground Connection
file:///C:/Users/liuyu38/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5.jpg23.create P/G Rings Around Groups of Macros
24.是否给Power下面放cell(remove_pnet_op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