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cd

楼主(2020-12-07):
ccd和传统cts的区别优点是什么?是不是set_app_options -name clock_opt.flow.enable_ccd -value true就可以用ccd了

网友A:
CCD全称是concurrent clock&data, 你看名字就能想到了,它是将做tree和优化timing结合在一起了,过去的cts flow是先把tree做平,再优化timing,而且只能进行data path的优化。而CCD flow则是在优化timing的时候,不仅可以进行data path优化,也可以进行clock path优化,这样做出来的Tree可能skew没有传统cts好,但是timing是要很很多的。

另外,innovus对应的叫ccopt,你都可以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D全称是concurrent clock&data, 你看名字就能想到了,它是将做tree和优化timing结合在一起了,过去的cts ...

里面的参数prepone和postpone分别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