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输出两端点电压差

楼主(2020-12-07):
请问cadence中有没有器件可以直接用来输出两个端点的电压差,或者怎么简单搭建这样的电路啊?谢谢!

网友:
analoglib调vcvs
gain设成1

网友:
用calculator,你想要的数据处理都在里面。

网友A:
可以利用calculator工具,或者使用analogLib库里面的ideal_balun元件,这个元件的N和P端分别接你所提到的“两个端点的电压”,输出端口C是这两个电压的共模,输出端口D是这两个电压的差。

网友(2022-04-24):
引用 网友A:
可以利用calculator工具,或者使用analogLib库里面的ideal_balun元件,这个元件的N和P端分别接你所提到的“ ...

请问calculator工具如何使用

网友(2025-07-19):
引用 网友A:
可以利用calculator工具,或者使用analogLib库里面的ideal_balun元件,这个元件的N和P端分别接你所提到的“ ...

想问一下大佬,如果利用ideal_balun元件进行单端转差分输入的话,单端口处的port的输入阻抗该设50Ω还是100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