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包括多个模块的TOP层 STA check问题。

楼主(2020-12-07):
这个是个test_chip,Top由ABC构成,top只有TX/RX的p/m模拟差分信号和SPI接口,减少芯片IO端口。
PHY由B和C构成,A为测试模块,实现并行接口转SPI。
现在,ABC三个模块分别有对应的PR网表,post_PR Check STA都OK了,但是三个模块没有check input/output_delay。比如AB之间的并行数据,以及BC间的并行数据。原本打算在top层进行IO check.
请问,在TOP层进行STA check时,除了check SPI接口外,对于AB和BC间的数据交互如何check啊?求高手指导!谢谢!

模块框图

模块框图

网友A:
我的理解是这样。单个模块STA 过了之后,应该有个TOP的STA吧。这时候check 模块之间的。

网友:
A B C模块既然有Post STA那肯定有对应的网表和spef,顶层读入这些文件即可看到block a b c的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这样。单个模块STA 过了之后,应该有个TOP的STA吧。这时候check 模块之间的。 ...

是的。我的意思是最后top check时,吃三个post_pr的.v网表进去后,关于AB和BC间的数据应该怎么check呢?
另外,像这样的top层check时,需要关注哪些点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的意思是最后top check时,吃三个post_pr的.v网表进去后,关于AB和BC间的数据应该怎么check呢?
...

那样AB BC间数据不就是内部信号了么?就是正常path check了。

楼主:
好的,好像能理解了。谢谢各位!

网友:
设置好各个模块的input delay和output delay,然后整体做S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