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函数:描述group内部的函数,类似于geGetEditCellView ,谢谢!

楼主(2020-12-07):
要在group内部 实现dbCreateVia,但是cv=geGetEditCellView,只能在group上一层实现

网友(2021-03-19):
你可以试试创建via的同时把via放进group,代码也比较简单

网友A(2022-08-16):
dbAddFigToFigGroup 之前碰到这个问题 这个函数可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AddFigToFigGroup 之前碰到这个问题 这个函数可以试一试

感谢,感谢,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