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网表仿真,flip-flop行为不正确

楼主(2020-12-07):
RTL仿真正常,然后用DC综合RTL代码得到DC综合网表,formality比对rtl与dc网表一致
用DC综合网表进行仿真,不带sdf,vcs编译时添加了+notimingcheck+nospecify,仿真结果错误,debug发现时由于flipflop的行为偶尔出现错误导致次问题出现,

有没有哪位大神遇到过此问题,想问下DC网表仿真时还需要进行其他的额外处理吗?

谢谢。

楼主(2021-01-07):
回复本问题,最终发现是因为设计中用到了时钟分频电路,是采用计数器逻辑来实现时钟分频,时钟分频时采用了非阻塞赋值,这种方式在进行后仿的zero_delay仿真时,就可能导致这两个时钟之间采样时出现clk race,从而导致波形上面看起来是D触发器的行为不正确,但是在实际电路中存在delay,因此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2020-12-07):
时钟边沿问题吧,RTL,可以掩盖这额问题,电路是有可能出现,加入SDF满足setuphold就会消除,如果一定要仿真过,可以加入仿真工具采样都在时钟前后者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边沿问题吧,RTL,可以掩盖这额问题,电路是有可能出现,加入SDF满足setuphold就会消除,如果一定要仿 ...

”可以加入仿真工具采样都在时钟前后者后“
麻烦请教一下,这个操作是需要怎么设置呢?对应vcs编译选项如何进行配置呢?

网友B:
完全不带timing仿真当然可能出错,不带sdf,需要对ndp的cell用单位延时。这样,所有的组合逻辑是zero delay,但是所有的flip-flop,latch的输出会有单位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不带timing仿真当然可能出错,不带sdf,需要对ndp的cell用单位延时。这样,所有的组合逻辑是zero delay ...

但是vcs编译选项中已经添加了+notimingcheck+nospecify+delay_mode_zero选项了,那不就应该都是zero delay的了?

网友C:
在库的cell library的仿真模型中,使用DFF/Latch等时序cell有1unit delay的sim model。
如果没有这种model,自己手动(perl)替换,增加一个1unit的delay(不要给组合逻辑加,比如:DNAND,OR, XOR)。
数字前端技术交流QQ群:877205676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库的cell library的仿真模型中,使用DFF/Latch等时序cell有1unit delay的sim model。
如果没有这种model ...

这个倒是没有了解过,我先看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