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么把DC综合之后的网表转换成spectre的网表,再跟其他模拟电路一起仿真呢

楼主(2020-12-07):
目前只是用AMS将模拟电路和Verilog进行行为级的仿真,然后Verilog代码综合完成了,请问怎么将综合之后的网表放在spectre里跟其他的模拟电路一起仿真?

网友A:
可以讲netlist stream in 成schematic。

网友B:
方法有好几种。
数字电路很小,在 Cadence CIW,File - Import - Verilog。 这样其实把Verilog netlist转成了原理图,在ADE里当成模拟电路仿真。
数字电路很大,不可能当成模拟电路仿真,就只能AMS,用现有的AMS设置,加上 -v 把库里标准元的Verilog model文件也装进来,和Verilog网表一起compile, elaborat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有好几种。
数字电路很小,在 Cadence CIW,File - Import - Verilog。 这样其实把Verilog netlist转 ...

你好,请问这个具体怎么设置,  ,应该添加哪个库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讲netlist stream in 成schematic。

请问能说下具体操作吗,我是新手,没看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能说下具体操作吗,我是新手,没看明白。。

自建一个库,专门用来放转成原理图的数字电路。
其他按下图填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建一个库,专门用来放转成原理图的数字电路。
其他按下图填就可以了。

感谢大佬,但是我还有个问题。。
标准单元库应该导入哪个库呀,应该导入DC时用的  这个吗?就是不清楚怎么把标准单元库导入进去,我把他们放在一个文件夹底下,再create library,新的library底下没有这两个文件,然后在  这个地方填library的名字好像也没用。  导入之后的LOG都是这样的。。

网友B:
Reference Libraries 应该填上标准元的 Cadence OA 库。 这个库和 DC 综合用的库是完全两个概念。 Cadence OA 库是可以看到每个标准元的 schematic, layout, symbol view 的。 标准元的 Cadence OA 库要加到工作目录的 cds.lib 里。
Cadence 里有了这个库之后,才能 VerilogIn 网表,import 过程中工具才会把网表中的标准元转成 OA 库中的 symbol view 替代,最后生成 schemat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ference Libraries 应该填上标准元的 Cadence OA 库。 这个库和 DC 综合用的库是完全两个概念。 Cadence  ...

请问  标准单元库是哪个呀,找了好久这些文件都看了一遍,没有找到包含标准单元schematic的文件
cdl有标准单元的网表文件,symbol里有标准单元的symbol文件,verilog里面有标准单元 .v的文件
是需要先把cdl转换成schematic吗
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加您个微信或者QQ交流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ference Libraries 应该填上标准元的 Cadence OA 库。 这个库和 DC 综合用的库是完全两个概念。 Cadence  ...

请问  标准单元的OA库是哪个呀,我看了好久,好像没找到有标准单元的schematic。。
cdl里有网表,symbol里有标准单元的symbol,verilog里有标准单元的.v的描述
是要先把cdl转换成schemati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ference Libraries 应该填上标准元的 Cadence OA 库。 这个库和 DC 综合用的库是完全两个概念。 Cadence  ...

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加一下QQ或者VX吗?请教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ference Libraries 应该填上标准元的 Cadence OA 库。 这个库和 DC 综合用的库是完全两个概念。 Cadence  ...

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加一下您的威信或者Q.Q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标准单元的OA库是哪个呀,我看了好久,好像没找到有标准单元的schematic。。
cdl里有网表,symbol里 ...

你这个像是只有数字库。 通常PDK应该还有模拟部分,有model目录。 PDK是否不全?
建议问一下晶圆厂,是否有标准元的Cadence库。 即使没有OA版本的,老的cdb版本的也行,拿来转一下。 本站就有帖子。
cdl转schematic肯定是可以的,不过我没有亲手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像是只有数字库。 通常PDK应该还有模拟部分,有model目录。 PDK是否不全?
建议问一下晶圆厂,是 ...

好的好的,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像是只有数字库。 通常PDK应该还有模拟部分,有model目录。 PDK是否不全?
建议问一下晶圆厂,是 ...

大哥,再麻烦您问您一个问题把网表导入成原理图之后,symbol上没有电源和地的pin
请问这个是在哪里设置呀。。
这个地方我现在是这样写的,电路里有DVDD和DGND3这两个net,但是仿真来看好像没有接到这个logic模块
DVDD是5V,输出高只有2.4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再麻烦您问您一个问题把网表导入成原理图之后,symbol上没有电源和地的pin

请问这个是在哪里设置 ...

Schematic Editor
Edit -> Net Expressions, Available Properties ...
点数字电路symbol。
选VDD,选Override with specific net, 填上电源名字。 这个例子里电源的名字就是VDD。
同理,再改VSS。

你从foundary要到标准元的OA库了? 还是自己从cdb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hematic Editor
Edit -> Net Expressions, Available Properties ...
点数字电路symbol。

我先把他的cdl转成schematic然后再把cdb的symbol转成OA的,然后合在一起。。。这个上华的工艺实在不太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先把他的cdl转成schematic然后再把cdb的symbol转成OA的,然后合在一起。。。这个上华的工艺实在不太行 ...

明白了,下次我碰到这种工艺,就向你请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下次我碰到这种工艺,就向你请教了!

谈不上请教,谢谢您哈
我这里显示这个,选择不了呢。。
是不是我转的过程中有问题,转出来的schematic和symbol有两个地方对不上,schematic里的pin是io pin symbol里的pin是正常的input或者output
symbol没有vdd和gnd的pin
schematic是有vdd和gnd的pin。。

不行我人工把用到模块一个一个改了。。

网友:
查了手边的PDK。

一种是symbol不带VDD,GND pin (图1)。 在schematic里,VDD,GND定义是net (图2)。
这种可以用Net Expression连上所有标准元的VDD, GND。

另一个库的标准元symbol自带VDD, GND (图3)。

也许cdl转schematic的时候有什么设置可以选择VDD,GND是否定义成net。 抱歉,没有亲手做过cdl转schematic, 不能瞎说。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网友C(2022-04-18):
引用 楼主:
请问标准单元的OA库是哪个呀,我看了好久,好像没找到有标准单元的schematic。。
cdl里有网表,symbol里 ...

您好,请问这步您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问这步您是怎么做的

把cdl文件描述的标准单元转换到标准单元库
看这个上传的附件吧,这个帖子前面说的把cdl转换成OA再把symbol转换成OA是刚开始探索的时候用的,后来发现cdl转换的时候可以自动生成symbol

cdl转换为OA标准单元库

网友(2023-07-13):
引用 网友B:
自建一个库,专门用来放转成原理图的数字电路。
其他按下图填就可以了。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我的导入之后只有三个选择路径而且导入成功之后只有symbol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方法有好几种。
数字电路很小,在 Cadence CIW,File - Import - Verilog。 这样其实把Verilog netlist转 ...

你好博主按照你的教程现在已经把verilog转换成了symbol但是不显示电路图能方便指教一下吗?

网友(2024-05-15):
mark,导入综合后的网表成schematic。另:为了不产生ipin.opin.iopin, 需要在reference libraries里添加basic 库。

网友E(2025-06-27):
引用 网友D:
你好博主按照你的教程现在已经把verilog转换成了symbol但是不显示电路图能方便指教一下吗?

到这一步之后还怎么操作,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到这一步之后还怎么操作,请指教

symbo建好之后接下来直接仿真就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博主按照你的教程现在已经把verilog转换成了symbol但是不显示电路图能方便指教一下吗?

你好,请问你导出的模块为什么没有电源和地引脚。

网友(2025-08-08):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你导出的模块为什么没有电源和地引脚。

电源和地需要自己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