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分享一个仿真器CMOS模型分段的典型现象

楼主(2020-12-07):
早就听说 .scs 文件里面CMOS模型是分段调用的,比如用60n的管子和600n的管子调用的实际上是不同的文件块,这些文件块对应不同的测量拟合结果。

今天由于想获得最小的vth用下面这个简单电路做了一下探究,结果保持W/L、VGS、VDS不变,单独改变L的时候可以明显发现分段的现象。图中的60n~100n、100n~1u、1u~4u可以明显看到调用了不同的模型。而且可以从图中看到所建立的模型就连续性而言并不是特别好(这还是TSMC的成熟模型呢,短沟道器件的模型建立任重而道远)。

vth仿真电路

vth仿真电路

vth仿真结果

vth仿真结果

楼主:
话说这个仿真结果为什么和拉扎维书上给的趋势图不一样呢?

网友A:
现代CMOS工艺的反短沟道效应,就在拉扎维那一章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代CMOS工艺的反短沟道效应,就在拉扎维那一章后面

对啊,怎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怎么了?

反短沟道效应就是VTH随L增大变小,那章节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短沟道效应就是VTH随L增大变小,那章节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可以看看

感谢,原来是第2版的新内容。
但是他之前第一版的叙述在第二版也没有删掉,前后引出了完全矛盾的结论,这如何理解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原来是第2版的新内容。
但是他之前第一版的叙述在第二版也没有删掉,前后引出了完全矛盾的结论,这 ...

工艺不同,这里的矛盾并不是在同一条件下得到的,纳米工艺多了个重掺杂,书上写得挺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