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se 2020.4 linux x64补丁

楼主(2020-12-07):
Modelsim SE 2020.4 Linux X64 补丁

安装文件来自于这里

sfk rep -yes -bin /41574989CF41564589C6415541544189D455534889FB4881ECF8000000488B8798020000/4831c0c3CF41564589C6415541544189D455534889FB4881ECF8000000488B8798020000/ -dir .

Lic文件还按照原来的办法生成。

附带去掉-novopt报错的补丁,方便老版本ISE或VIVADO编译仿真库。

sfk rep -yes -bin /1E6CF50000000000130000000000000000000000070007000000000021000500DCEE72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8BBF400000000000BFFFFFF00000000/1E6CF5000000000013000000FFFFFFFF00000000070007000000000021000500DCEE72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8BBF400000000000BFFFFFF00000000/ -dir . -file vlog
sfk rep -yes -bin /CC88D700000000001300000000000000000000000700070000000000210005007C6B61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0D2D700000000000BFFFFFF00000000/CC88D7000000000013000000FFFFFFFF000000000700070000000000210005007C6B61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0D2D700000000000BFFFFFF00000000/ -dir . -file vcom

网友:
Tks a lot! Jusy need that

网友:
请教,windows下好用的license文件,在linux下patch后,启动vsim。提示缺少feature msimviewer。查看license文件确实没有这个feature。本身feature是自动生成的,这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应该是license错误,但是没找到解决办法。因为有多个网卡,所以发现win下和linux下的网卡mac地址不一致。更改网卡mac地址后重新生成license,这回hostid和linux网卡mac地址一致,但是依然报错。有可能是不识别linux网卡的命名方式,要改成eth0?

网友:
楼上的有没有安装好的啊?同样的mac地址,synopsys可以识别,这个就是不行啊...

网友:
OK> Thanks a lot

网友A:
晕菜,就是不认hostid,不知道咋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菜,就是不认hostid,不知道咋解决。

发daemon的log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daemon的log

执行lmutil lmdiag的其中一个feature结果如下。输入vsim命令的错误结果如图。
"integrabasc_s" v2030.110, vendor: mgcld
  uncounted nodelocked license, locked to ethernet address "94de80a46c0c"  starts: 8-dec-2019,   expires: 08-dec-2030

This license cannot be checked out because:
Invalid host.
The hostid of this system does not match the hostid
specified in the license file.
Feature:       integrabasc_s
Hostid:        94de80a46c0c
License path:  /home/EDA/empyrean/license.dat:27004@EDA:/home/EDA/dvt_eclipse/dvt.lic:/home/EDA/modelsim2020/license.dat:
FLEXnet Licensing error:-9,57.  System Error: 19 "(null)"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net Licensing End User Guide,
available at "www.macrovision.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daemon的log

等待审核中。估计上次发的带网址了。
"newsta233_s" v2030.110, vendor: mgcld
  uncounted nodelocked license, locked to ethernet address "94de80a46c0c"  starts: 8-dec-2019,   expires: 08-dec-2030

This license cannot be checked out because:
Invalid host.
The hostid of this system does not match the hostid
specified in the license file.
Feature:       newsta233_s
Hostid:        94de80a46c0c
License path:  /home/EDA/empyrean/license.dat:27004@EDA:/home/EDA/dvt_eclipse/dvt.lic:/home/EDA/modelsim2020/license.dat:
FLEXnet Licensing error:-9,57.  System Error: 19 "(null)"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net Licensing End User Guide,

网友:
这个hostid在S家的license里好用,可以识别。然后这个license在相同的hostid的Windows下也是好用的。

网友:
生成license的时候加-h参数加MAC地址,也是一样的。不知道为啥不好用。

网友A:
找了个sample试了一下:
Reading pref.tcl

# 2020.4

# do run.do
# Model Technology ModelSim SE vlog 2020.4 Compiler 2020.10 Oct 13 2020
# Start time: 18:54:17 on Dec 09,2020
# vlog top.v
# -- Compiling module top
#
# Top level modules:
#         top
# End time: 18:54:17 on Dec 09,2020, Elapsed time: 0:00:00
# Errors: 0, Warnings: 0

# vsim top
# Start time: 18:54:17 on Dec 09,2020
# ** Note: (vsim-3812) Design is being optimized...
#
# ** License Issue: License server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qhsimvl)
# ** License Issue: Invalid (inconsistent) license key. (/home/EDA/modelsim2020/license.dat)
# ** License Issue: Invalid (inconsistent) license key. (/home/EDA/modelsim2020/license.dat)
# ** License Issue: Invalid (inconsistent) license key. (/home/EDA/modelsim2020/license.dat)
# ** License Issue: Invalid (inconsistent) license key. (/home/EDA/modelsim2020/license.dat)
# ** License Issue: Invalid (inconsistent) license key. (/home/EDA/modelsim2020/license.dat)
# ** License Issue: Invalid (inconsistent) license key. (/home/EDA/modelsim2020/license.dat)
# ** License Issue: Invalid (inconsistent) license key. (/home/EDA/modelsim2020/license.dat)
# ** Error: Failure to obtain a Verilog simulation license. Unable to checkout any of these license features: 'qhsimvl' or 'msimhdlsim'.
# Error loading design
Error loading design
# End time: 18:55:11 on Dec 09,2020, Elapsed time: 0:00:54
# Errors: 0, Warnings: 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了个sample试了一下:
Reading pref.tcl

用float lic。检查一下sfk的log看linux_x86_64/mgls/bin/目录里的mgcld等文件是否patch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float lic。检查一下sfk的log看linux_x86_64/mgls/bin/目录里的mgcld等文件是否patch了
...

谢谢回复。
[001/1/0] modeltech/linux_x86_64/mgls/bin/mgcld
[001/1/0] modeltech/linux_x86_64/mgls/lib/mgls_asynch
这两个文件被修改了,其余的没变化。不知道是不是全了?其余的都是空文件的warning。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float lic。检查一下sfk的log看linux_x86_64/mgls/bin/目录里的mgcld等文件是否patch了
...

审核太慢了,我看了log文件,修改了mgcld和mgls_asynch两个文件。

网友B:
我的出现主界面,几秒钟闪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出现主界面,几秒钟闪退,

那还是license有问题。想办法折腾吧,我还没搞定。

网友C:
此sfk补丁仅用于在x64模式下替换mgcld。 默认情况下运行X86模式。 您需要设置环境变量MTI_VCO_MODE。
export MTI_VCO_MODE=64 在你的 .bashr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sfk补丁仅用于在x64模式下替换mgcld。 默认情况下运行X86模式。 您需要设置环境变量MTI_VCO_MODE。
expor ...

谢谢,搞定了,也给后面的人做个参考。
实际上是我安装的时候选择了所有组件,也就是32bit和64bit都安装了。因此启动的时候出了问题。
后来把32bit的组件删除之后,就好用了。
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出现主界面,几秒钟闪退,

此sfk补丁仅用于在x64模式下替换mgcld。 默认情况下运行X86模式。 您需要设置环境变量MTI_VCO_MODE。
export MTI_VCO_MODE=64 在你的 .bashrc

或者直接在"vco"文件中设置变量
mode=${MTI_VCO_MODE:-"64"}

网友:
有没有可以对付 Questa 2020.x 的?

网友:
好像很牛啊

网友:
感谢老大,又一个良心力作

网友(2021-01-07):
请问有新的CRACK吗,我用2019的生成license一打开就报错

网友(2021-04-01):
sfk文件可以分享一下么  谢谢

网友D:
可以和谐Questasim linux x64吗?

网友(2021-05-28):
这个补丁从哪可以找到

网友(2021-08-10):
引用 网友D:
可以和谐Questasim linux x64吗?

有Questasim Linux 2020或是2019么?

网友:
very nice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2021-10-11):
正常跑起来了 谢谢楼主

网友:
安裝文件來源沒有linux版本的

网友(2022-05-08):
同问,sfk文件可能分享下不?

网友(2025-04-29):
Thank you!

Lic文件还按照原来的办法生成。

Where is it? I can't find the patch.

网友E(2025-06-21):
it was unclear that sfk means Swiss File Knife and we can compile (src on github).

In Linux, after few minutes of simulation, I get:

Reading pref.tcl
** Fatal: Segmentation Violation.
** Error: FATAL ERROR in license manager 0

and modelsim closes.

网友:
引用 网友E:
it was unclear that sfk means Swiss File Knife and we can compile (src on github).

In Linux, after  ...

humm....I believe 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r method.

网友(2025-08-22):
感谢分享,今天试试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