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hematic线路高亮层次

楼主(2020-12-08):
请问一下各位大神,在schematic线路里想让线高亮,但是有的颜色不明显,想在display文件里把高亮的线调粗一点,应该找哪几个层次?

网友A:
把这个y0到y9加粗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y0到y9加粗就好

好的,谢谢

楼主:
618virtuoso,已经找到相应层次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