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virtuoso可以查看上一次关闭软件前的蒙卡仿真结果吗?

楼主(2020-12-08):
各位大神,小弟遇到一个问题。服务器上正跑着仿真呢,突然软件崩了,直接强制退出,所有的仿真波形图还没来得及保存导出。重启virtuoso之后想再看看上一次蒙卡仿真的波形,我应该怎么打开自动保存的这些数据呢?(我看到在simulation文件夹中是有跑蒙卡的数据保存的,但是如何再以波形图的形式呈现呢)

楼主:
您这个回答也太凝练了,我就是不知道是在ade xl的哪个位置查看,您能详细讲讲吗?

网友(2022-03-21):
所以楼主知道怎么看关闭软件前蒙卡仿真的波形了吗?本人刚用cadence,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4-11-12):
可以再history里面看如果是ADEXL或者ADEEXPLORER,然后还可以右键rerun从没有跑完的地方接着跑,跑完的数据会全部放到最新的那个results.RO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