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metal dummy后的DRC

楼主(2020-12-08):
在做完calibre的metal dummy filler后;DRC,发现还有GT的density不满足,该怎么解决?

网友:
这不是density 的问题吧

楼主:
是这张,
相应的问题还有前面的那张以及下一张
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些问题需不需要管?

网友:
看下为啥不满足, density值差多少, 是否可修, 不行的话 ,需要找foundry 看下风险,看是否可以waive

网友:
1. 正常来说一般都会满足, poly density 是不是没补base filler,
2. mimcap 的再多补些好了, min density 那么低都满足不了, 说明浪费了
3. 找foundary 问下能不能waiver, 有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