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PX分析功耗,update_power时工具出错奔溃

楼主(2020-12-08):
我用PTPX分析功耗时工具报错直接奔溃了,有谁遇到过吗
脚本如下:
前面还有read library和netlist,link也没有问题,不过没有读SDC和spef,我也不需要检查timing。
上面脚本的执行结果如下,看反标也没有问题:
但是执行update_power 的时候就出错奔溃了,错误如下:
看起来像是update_power的时候又读了一遍fsdb导致出错的,不过我从manual中没找到为什么会再读一次fsdb。

补充两点:
1. 相同的脚本,我用averaged mode的时候没有问题
2. update_power之前执行check_power的时候没有报错,但是返回值是0;

哪位大佬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或者有没有什么想法

楼主:
补充一点,averaged mode下也会有问题,之前没有问题是因为时间窗口设置的不一样。
现在多试了不同的设置,发现和时间窗口的设置有关系,averaged mode下,同一个波形文件,我设置不同的时间窗口,有的能反标上,有的不行,结果如下图:
有哪位大佬可以说明一下为啥不

楼主:
问题已解决,暂时不清楚根本原因,但是确认是fsdb文件的问题,只是不清楚到底是FSDB编译器版本的问题还是软件兼容性造成的。重新生成VCD文件之后就正常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只是还不清楚根本原因。
基本确认是fsdb的问题,不清楚到底是FSDB编译器版本导致的还是软件兼容性导致的。
使用VCD文件之后结果正常